ADC输出?

楼主(2007-11-06):
AT89S52的P0口复用,作为ADC输入,和计数器2输入,在进行计数时选中ADC进行转换,但不输出,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ADC的输出口会不会影响计数呢?(或者说这种情况下,ADC输出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他们会不会影响计数呢?)如果影响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呢?谢谢!

网友A:
AT89S52 ?

搞错了吧?AT89S52好像没有这些功能,计数器2也不在P0口。

楼主:
不好意思!

是P1口的P1.0为复用引脚,是定时器/计数器T2的外部计数输入

网友B:
也不对啊

P1.0什么时候复用过了。

楼主:
原文

这个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