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倍率惊人

楼主(2007-11-06):
(无正文)

网友A:
贴图

应该是飘逸出来的结果。

网友B:
上电路图

你上电路图啊

网友C:
零点飘移

网友D:
直流移位

网友E:
和你用的元件有关系啊 你用什么运放啊 还是自己搞得电路啊

楼主:
器件

我用的运放是opa847和Max4224,都是高速运放。电路就是很简单的两个负反馈放大电路级联。

网友F:
你用的是单电源吧?

楼主:
电源

不是,双电源

网友G:
哈哈,又见韩文版本

刚刚又看到了韩语版本了,就是这个帖子。
现象:
1、不能查看源文件,不知道为什么,点了后IE没有反应。
2、点编码、简体中文 后似乎重新下载了页面,状态类似于刷新页面。
3、查看源文件,文件另存为菜单里面最底下的编码是ANSI。
我想3 是导致韩语版本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建议 匠人把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 这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选择文件、另存为、选择编码是GB2312或者UTF-8.

我估计是因为传输出了错误。
证据在附件里,懂网页的看看吧。

不另开贴了,回复就在这里了,因为例子就是用的这个页,版主不要删啊。刚刚我给你投过票了,呵呵,投完了想回去给xwj再投的时候发现不能投了。哎。

另外哪天要是21ic翻译成韩语版本的时候别忘了叫我啊,我的一个个人网站 www.jobkr.cn 韩语相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7182314644.rar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charset=gb2312没有起作用。

莫非是IE的bug?

网友H:
输入短路时的情况你要交待

网友I:
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交流信号也可能是自激之类

楼主:
问题

当单独用第一级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两级接在一起后,第一级的放大倍率就增大了很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把贴图出来

楼主:
连接

就是把两个简单的负反馈相连接,每一级都加了电压跟随。

网友F:
估计是输入失谐电压引起的。

楼主:
电压跟随

做了一个电压跟随,发现输入与输出总是有点偏差,输入50几毫伏,出有90 几毫伏。怎么解决啊?

网友G:
电压表不准?

测量的时候最好选择一个地,因为不同的地方,地的电压是不一样的说。因为地上也有电流。地上也有电阻。

网友I:
“输入50几毫伏,出有90 几毫伏”

也就是VOS高达40mV

这么高VOS的运放很少见,除了某些大功率运放

可能:共模输入范围、单电源、自激、偏置电流(跟随器反馈串了大电阻)

楼主:
跟随

请问跟随器会对放大倍率有影响吗?它对前面和后面的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J:
dd

opa847 Input Offset Voltage VCM = 0V ±0.1 ±0.5
max4224 Input Offset Voltage ±0.5  最大±4
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