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选哪个呢?

楼主(2007-11-06):
我想选一个可以采集正负电压的24位ad,要求:+ -5v,或+ -3v,速度没有要求
可是上网查了资料,怎么都是单极性的,难道24位没有双极性的。请各位老大推荐一款阿!谢谢

网友A:
正负输入电压未必需要双极性ADC。

如果必须用,不妨参考AD7710

楼主:
请楼上大哥多指教

要能采集到正负电压,系统的电源一定要正负输入吗?例如:我要采集正负5v得电压,必须要求ad的供电电压是正负5v吗?能否老大把这点给小弟说得更明白一些!非常感谢!

楼主:
没有说完

如果不看电源供电电压,那应该看什么参数呢?谢谢

楼主:
谢谢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