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0到5V电压转换到4到20mA?

楼主(2007-11-07):
如何将0到5V电压转换到4到20mA?并且可以调整到0到10mA输出?

网友A:
用运放

必须用运放做恒流源。

楼主:
0V变换到4mA?

从0到5v变换到0到10mA或0到20mA可以,但是,如何从0V变换到4mA?运算放大器应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B:
十分关注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可以很稳定

网友C:
采用自举电路

网友D:
给你个参考图。

4mA的问题,加个偏置即可。

网友C:
一直不明白这个电路怎么分析,LS能讲讲么?

网友D:
一般R1=R2=R3=R4,分别取R6两端电压分析!

BG1是扩流的,R5可以不管。
应用运放的叠加原理,很容易分析。
W1调4mA。

这是双电源电路,单电源也可以实现。

网友C:
如楼上提示,再问

经计算(过程暂省):
R6两端电压为Ui,输出电流为:Io=Ui/R6+(Ui-Uo)/(R2+R4),请问LS对么?

网友E:
精度要求高的话,买个AD694得了

参考AD694的内部电路也可以,但精度会低点

网友F(2008-02-05):
参考一下

网友G(2008-06-25):
为什么我看不到电路图

为什么我看不到电路图

为什么我看不到电路图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还是不明白~

网友H(2012-05-27):
电子称重仪表HZ3100N,把称重传感器的微弱电压信号AD转换送单片机,经过程序优化非线性值,由相应接口传出重量数据,经过DA转换出0-4V线性电压,再经过运放电路输出4-20mA/0-10V模拟信号连接PLC。

网友I:
这类芯片太多了,比如XTR105之类的

网友J:
恒流源,电流反馈,双电源的话比较方便,单电源的话偏执到0.5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