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旧事重谈:30~60V降压到5V左右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07):
用RCC吧

如果不隔离的话,1块钱搞定

网友B:
老问题还没搞定?

楼主:
哈哈~~~一直没时间搞,准备这几天做实验

拜托各位给出点点子~~~关键是成本问题.

楼主:
谢谢davidli88能否给个电路???

先谢谢了~~~

俺是模拟菜鸟...

HotPower@126.com

网友A:
请稍候

变压器要算一下,是否隔离?

网友A:
参考一下

L1: 55T 0.12mm
L2: 9T  0.18mm
L3: 6T  0.12mm

磁芯: EI-10

初级电感量: 0.41mH(调气隙获得)
初级峰值电流: 78mA,有效值 32mA
次级峰值电流:200mA,有效值 82mA
最大占空比:0.45
最低工作频率:30KHz(输入30V,输出5V/50mA)

网友C:
恩,通过线圈变压

网友D:
控制成本是davidli88 的专长,

电源的要求好像不是很高,是否要求隔离,或者要成品呢?

网友E:
请教8楼,谢谢

那个变压器怎么弄?>

我没接触过,不清楚,请教一下

是有现成的可以买还是怎么弄的??

L1,2,3参数怎么算的

恳请指点指点,

网友F:
控制成本确实是 davidli88 强项

网友A:
汗,输出绕组应为L2

网友G:
用串连式开关稳压电路(BUCK)是否可以更简单点?

可以避开相对比较麻烦的变压器。

网友D:
老A说的是,

我现在也在琢磨着用BUCK做个降压电路,但就怕开关管击穿后输出电压飙升,会烧一系列的东西,正在考虑应对方案,因为要保证几乎绝对的稳定性。

网友A:
这里用BUCK有两个缺点

1、输入60V时,占空比仅0.086,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跟不上,用P-MOS太贵;
2、变比太高,电流太小,储能电感太大,成本上更不合算。

网友H:
是的,偶也支持用RCC电路

不需隔离的话就更好办了

同意10楼、12楼:
控制成本是davidli88 的专长

网友D:
果然有你的,又是成本问题,

我看到很多案例,buck开关管穿了,干掉后面的设备,当然也是保护电路不完善。

网友H:
呵呵,这个问题HotPower还没解决吗?

你那时候要求“价格在1.8元以内”时偶就说过了:

引用 网友H: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做个RCC电源或单(双)管自激电路,就看你的变压器能做到多少钱了

网友I:
davidli88搞电路真快

投了你一票,看样子是投正了,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