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雷达

楼主(2007-11-07):
各位大虾们,有做过倒车雷达,或者懂换能器的吗?
请问倒车雷达的中周(中频变压器)和探头(压电陶瓷片),两者之间的并联电阻取多大的值有些什么原则吗?
谢谢了!

网友A:
讨教

你的倒车雷达用中频变压器吗?不是用单片机直接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