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双面板时顶层做电源好还是底层做电源好!

楼主(2007-11-07):
比如做功放或者其它,我自己习惯顶层做电源,也没什么原因自己想想可能是大多时候做的是单面板所以信号大部分都在底层,一直也没有想过如果电源和信号换换层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没区别还是区别别很大还是有一点点区别,自己感觉应该会有点差别具体也没有试过,还请有经验的楼主讲一下!

网友A:
双面板顶层和底层没有其它线吗?

不大可能吧。

网友B:
大面积是铺地,不是电源

对功放最好不要这样做。

楼主:
不好意思来晚了!

看了3位的观点后我觉得照你们所说的意思就是信号和电源分层来铺,然后信号多的那一层大面积铺地就可以了再注意一下地的回路就可以了对吧!我说的意思是做功放板时两种方案:
1.底层为信号层(大部分的信号线都在这层)顶层为电源层以及大电流层(大部分电原线和大电流连线在这一层)
2.顶层为信号层(大部分的信号线都在这层)底层为电源层以及大电流层(大部分电原线和大电流连线在这一层)
这两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比较好,比如有的人认为电源和大电流应该在低层比较好有的可能想的刚好相反,我自己用的是第一种也没用过第二种方法,所以也不知道这两种方法有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没有做过这种研究.

楼主:
各位楼主都不在家呀!

看来今天运气不好!

网友C:
呵呵,哪来的“各位楼主”啊?只有你自己才是楼主:-)

其实那层走地线、走电源都无所谓,但必须保证各个回路的独立性,确保回路面积最小,确保各个电路模块的地电位不会相互干扰,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的习惯是信号线走顶层,其他线走底层,这样看着方便

网友D:
楼主只有一位,那来的"各位"? :-)

楼主:
说错了是各位版主还有其它高手

XWJ说话是说爽快!听你这么一说俺也不用顾滤那么多了!不过能否再讲解一下你们所说的回路,我自己做板一般对大电流回路电源回路和信号回路会分开,其它就没有什么多注意的,所以想问各位高手你们觉得电路(就拿一般的功放来说吧!中要分多少种回路要怎么去搞好这些回路!

网友E:
回路

1. 总阻抗尽量小
2. 环绕面积尽量小
3. 大电流和小信号不要共用

网友E:
其实电源不一定要做平面

只要在最靠近芯片引脚的地方做好电源旁路,就可以利用地平面获得电源平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