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问题

楼主(2007-11-08):
各位前辈,我在网上搜过,也查过别人的帖子,发现都有说过PCB一般都要铺地,但有的说铺地并不是简单的铺上铜就行,有一些讲究,而且有的不能铺地,但是都只是这样一说,具体的晚辈还是不太明白!什么时候铺地要有特殊要求?有什么特殊要求?什么地方不能铺地?铺地要注意什么?像晶震这种东西可以铺地吗......请前辈们讲讲经验,谢谢!

楼主:
还没吃完?!

网友A:
我一般选瓷砖或者纯木地板!开玩笑。

板子小,无所谓;
频率低,无所谓;
电流小,无所谓;

楼主:
谢谢hab2000的玩笑

还有哪个前辈要开玩笑

网友B:
置顶专帖导论了好多了

简单说,为所以信号提供足够优良的回路
要记住电流永远是环路,虽然分析电路原理时通常只考虑从一个输出端到一个输入端

楼主:
那贴造看过了

我一直的疑问是有的**上边说有的地方不能随便铺地啊,对此我一直有疑问!晶震下可以铺地吗?好不好呢?

楼主:
LS的晶体是什么?还有别的建议不铺吗?

我们公司有人叫我CPLD下也最好不铺,对吗?

楼主:
地线的宽度有什么经验要求或公示吗?

网友C:
基本同赤铸

也是要注意控制电流方向的

网友D:
注意不要形成回路

楼主:
to iC921

"也是要注意控制电流方向的"
怎么注意,注意什么?

楼主:
to biao.l

"注意不要形成回路"
有的说 要优良回路,你俩是一个意思吗?区别再哪?

楼主:
还没人解释

还没有人解释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不能铺地的情况?地线宽度有没有经验公式!
谢谢!

网友E:
地电流会选择一条阻抗最小的路径

所以覆铜的时候不要把不同功能或相互之间有影响的地铺在一起

关键还是在对原理图的理解,在布局的时候往往就决定了覆铜

网友F(2009-10-19):
我感觉晶振也可以铺吧,我现在画的板子就铺了。。。就是那种晶振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