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起来像厂家的芯片手册或ADN之类**里的

楼主(2007-11-08):
TI的高通部分比较奇怪啊,A4的输入端怎么接到 INA326的ref端了,搞不懂?后级增益是如何计算的?

为什么有 2.5V的 参考电压呢?还有就是右腿驱动电路能不能改进一些,比如说不接在右腿上,接在人的上身如何,能不能达到提高共模抑制比的目的?A1跟随为什么接在仪表放大器的增益调整电阻中间,是为了跟踪共模吗?还有仪表放大参考端和输出之间的反馈有一个RC并联,这部分如果不要的话可以吗,主要是哪个积分电路起直流补偿作用,怎么抑制基线漂移的?

本人刚开始做项目,好多都不懂。诚恳向大家请教。希望有经验的能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用2.5V参考源是因为单5V供电

所以把所有信号向“上”偏移到电源中点
三运放仪器放大器增益设置电阻的中点恰好就是共模电平
仪器放大器的REF端的作用是设定输出偏移
A4 的那部分的作用就是将INA326输出的平均值设为2.5V

网友A:
假设INA326输出平均值(直流分量)不是2.5V

那么与2.5V间的差值(误差)就会使A4构成的反相积分器输出越来越大的反相电压,通过REF构成反馈,最终使静态误差达到0,也就是输出平均值达到2.5V

那个 750pF 电容的作用没看明白

OPA335 加输出电容滤波的跟随器,是为了缓冲2.5V基准,同时进行低通滤波,降低噪声。但具体电路我有所怀疑,完整的电路应该加个交流反馈,回去再看看OPA335的资料

楼主:
继续请教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图啊。不知道您说的交流反馈是应该加在哪?怎么加?还有,您知道怎么测这个电路的共模抑制比么。是不是只有实际做出来才能确定他的效果。我用NI 的multisim10仿真老是出错,就是按照这个电路搭的。我想这个电路应该还是对的吧。由于自己做电路比较少,对电路的分析能力不是很强,想继续请教。谢谢了。

网友A:
查了一下INA326的Datasheets

写的很明白,这个电路的核心基本上就是Datasheets中的标准电路

总的共模抑制比没法算的
右腿驱动加到人体上,抑制了一部分共模信号,这部分没法算的

单独INA326的CMRR可以看Datasheets里的曲线

2.5V 基准那部分不是重点

也不一定要照抄。反正有个高质量的2.5V基准电压就可以了。
OPA335跟随电路比标准电路少了些东西,但不等于错。反正跟标准的不一样就要仔细算,或做实验。

750pF 电容是构成低通滤波的。A4 输出端看作交流地,就跟 datasheets 里的一样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去极化电路

电极的极化电压是个差模信号,可能会造成运放的饱和,虽然有A4的积分调零

电路,但当极化电压较大时,可能调整不过来,或使运放偏离线性较好的直流

偏置区域。

当然选用质量好的电极,问题可能不大。

网友A:

主要目的是秀芯片那种的,不像完全实用的。用来做教学案例是很好的
真正医院里用的仪器许多都是用现成的放大模块(据说国内全用的是进口的),不是自己搭的

网友B:
好象是这样的

实际电路中有工频干扰陷波器(较大) 和肌电信号陷波器等。

网友C:
滤波器

加带通滤波器来抑制高频干扰和基线漂移,好要其他滤波器,主要是陷波器。
前置放大器一定不要放太大,10倍左右最好,不然后面会饱和,饱和了出来的就是死人的心电信号了。

楼主:
请教放大模块

请问赤铸,您知道那些放大模块的型号么?或者哪能买到,谢谢。我是河北廊坊的,要是在北京能买到就好了

网友A:
我也是从搞医疗仪器的朋友那里了解这些的

具体型号不了解。

自己搭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性价比跟ASIC没法比了

网友D:
那么A1,A2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2007-12-09):
把酷拉一起O

把酷拉一起H

网友F:
那么A1,A2的作用是右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