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调理问题,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07-11-09):
我按AD623的DATASHEET搭了个电路。为何传感器输入为0时,623输出端也为0,而不是等于5脚的电压。电源上已加了10UF和104。电源用的是5V基准源。即使传感器加压到一定值不变时,AD623的输出也是不正常。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对吗?

楼主:
对的

共摸电压是2.5V,

楼主:
基准5V

基准源5V

楼主:
XX

加在5脚的电压是0。238V。按照理论,压力为0时,6脚应该是0。238V的。但实际上为0

网友B:
请给出你测试时输入信号的接线方法

网友B:
还有,传感器到底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压力

传感器是液体压力传感器,接线方法:我在AD623和传感器连接用了电话上的4线水晶头。
传感器的灵敏度:10V电压下,1。39MV/V。我用的是5V。带屏蔽线。线长20-30CM。

楼主:
传感器采用阻桥

网友C:
按你的图放大倍数是370倍吧,电源是5V,AD623前级的运放输入

共模电压应该小于5V/370=13.5mV,大于这个电压前级会饱和的.REF引脚应该是低输出阻抗的电压源.用电阻分压会改变差放的输出.

网友B:
啊龙说的是对的

仪表放大器是先放大后相减(去共模电压)的,而不是先去共模电压再放大的。如果不是rail-to-rail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还要小。对这种情况,可以加大电源电压,但传感器电压不能增加只能缩小。

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就是直接用传感器测试?如果是,先改用其它信号源看看。另外,看看输入信号极性反过来是什么结果。

楼主:
根据ADI的资料,及ADI网站的计算工具,具体网址如下:http://www.analog.com/Analog_Root/static/techSupport/designTools/interactiveTools/inamp/inamp.html?inamp=AD623%205V

AD623是轨到轨放大器
共模2.5v也是在正常范围内,

但我还是根据你们提供的意见试一下,谢谢,希望继续提供参考意见。

我再仔细看一次DATASHEET。

::::我的程序,其他功能都已调好,用压力变送器(输出0。5-4。5V)就一切正常,就是太贵了。现在问题就是卡在这个传感器调理上。

网友B:
2.5V就绝对值来说是没有问题

不信,你先让放大倍数最小看看。

楼主:
我放大调到2倍,输出还是为0,把输入线反掉,结果输出3。9V。

我用电阻分压法代替传感器试试把IN-接地,IN+用电阻分压,看看能否正常

楼主:
我现在该如何更改电路呢,传感器已定。0-6MV。转成0。5-4。5V

网友B:
这证明啊龙是完全正确的

我放大调到2倍,输出还是为0,把输入线反掉,结果输出3。9V。

楼主:
看来只能搞二级放大了,

模拟的东东真难搞,还是数字和编程省力点,呵呵

网友B:
各有各的游戏规则

数字“容易”不过是容易实践容易变化一些。

网友D:
“我放大调到2倍,输出还是为0,把输入线反掉,结果输出3.9

意思是传感器输出信号是负的?

网友E:
我的理解,请指正

关于 啊龙 的解释,我的理解是这个仪用放大器前级对公模信号根本没有抑制,而是完全放大,到后级再进行相减处理,对吗?那样的的话放大倍数大的话很容易就饱和了啊!
请指教,谢谢!

网友F:
输入电压没落在运放的线性范围之内

网友E:
to awey

是指公模电压过大吗?我上边的说法正确吗?

网友F:
AD623输入不是rail-to-rail

所以输入的最低电压不能低于Datasheet中规定的最低电压值,不管是“+”端或“-”端。

不知搂主说的输入0V指的是对地电压还是差模输入电压?如果是差模电压,哪共模有是多少?

网友E:
那此电路的公模电压要求有多大

是像前边说的5V/370吗?

网友F:
5V/370是最大差模输入电压

共模电压范围看Datasheet中的规定。

网友E:
哦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谢谢

网友E:
那 啊龙前边的说错了吗?

ic921所说的:
仪表放大器是先放大后相减(去共模电压)的,而不是先去共模电压再放大的。如果不是rail-to-rail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还要小。对这种情况,可以加大电源电压,但传感器电压不能增加只能缩小。
也错了吗?

网友G:
已搞定

电路存在问题,已做修正。谢谢大家。

网友H:
大家帮了你,问题出在哪里也应该跟大家交待一下

网友I:
呵呵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好不好

引用 网友H: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1楼: 大家帮了你,问题出在哪里也应该跟大家交待一下

网友G:
晕死,有来问题了

原先的REF端不能用电阻分压,对地电阻太大。用了跟随。立马改善很多。改了走线,消除了300KHZ,振幅400MV的波纹。

但新问题有来了:50HZ的干扰处理不掉。数字还是会跳动,只是幅度小了点。

哎呀呀!还得猛啃,否则无法见江东父老。

网友G:
等下发个图出来看看

示波器未接地是不是会有影响?

1、有时侯就接地线没接信号,波形也是有50HZ的干扰。
2、有时候有没关系,是很平的一条线。

网友H:
不要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