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请教斑竹)

楼主(2007-11-12):
小弟想用个可以耐压25V的贴片的电解电容,请推荐!!贴片的封装怎么写??

网友A:
打开下面的链接,搜索“无源”,选中我的BLOG条目进入

OK!

http://blog.21ic.com/

网友B:
具体的封装找厂家的资料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容量,不同的材质(铝、钽电解)封装不一样

楼主:
感谢两位斑竹!!

C 系列的6032封装形式耐压25V,这里的6032在protel 库里能找到吗??

楼主:
回斑竹iC921

iC921你好,我进你的博客拉,可没有关于贴片电容的啊?

网友A:
管它有没有,2分钟画一个,算啥事嘛

楼主:
接受斑竹教育

接受斑竹教育

网友C:
买个实物回来,照瓢划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