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的采集电阻

楼主(2007-11-13):
最近在做一个电源模块
用3843驱动开关管再使升压变压器升压至300V

采样电阻用的是0805的1/10W的1M和8.2K分压送到单片机比较器

现在的问题是:电阻容易损坏,导致电压采样错误,从而损坏模块。

看了关于电阻一章的讨论,偶将1M的电阻用2个0.5W的510K串联起来,老化的过程中暂且没有发现损坏。

如果用4个270K,0.25W的贴片电阻串起来代替1M的电阻,是不是和用2个0.5W的510K要差不多?

网友A:
0805的电阻也敢用在300V的场合,胆子不小~~~

至少得用4个0805的串连。

网友B:
或者2个1206的

不能再少了

楼主:
明白了,再次请教!

做可靠性测试过程中,分别做高温测试,低温测试,和振动测试

现在发现常温测试一切正常。
低温测试也还好
高温测试的时候,会发现有一路模块会漏闪。

我的模块是这样的:
单片机控制3843器件驱动开关管,使升压变压器升到300V
然后用100uf/400V的红宝石频闪灯专用电容储能
然后再用单片机输出触发可控硅控制频闪灯闪烁次数。
一共有2组频闪灯,每组3个。
闪烁是一组同时闪2下,紧接着另一组同时闪2下。

现在就发现在高温工作3.5小时后,每组中各有一个灯不亮。

在常温下又恢复正常。

楼主:
上一张图

原理图局部

楼主:
为什么高温工作一段时间后会不正常?

从高温(55度)回到常温状态,就恢复了。
难道是单片机控制的可控硅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A:
将R8加大试试(10K)

高温时加的湿度是多少?

网友C:
检查失效发生时的G极触发脉冲正常否

楼主:
回AWEY

高温时的湿度是10%--50%

网友A:
将R8加大试试吧,看你的图触发电压好象小了点

C7电容极性好象画反了。

楼主:
C7用的是无极性的聚丙乙稀电容104/400V

正在试。。。。等高温测试结果

楼主:
还是出现漏闪

高温1小时后,一个灯不亮了
打开电源模块,发现电容和变压器都非常烫手
过了一会儿温度降下来了,再通电测试,恢复正常了
请教大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我已经把R8换成10K的了.

楼主:
终于坏掉了.

在常温下,正常工作8个小时后电源模块坏掉了.
泪....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这个东西功率很大,电源是12VDC,电流是7A
开关管发热可达108度
三个大体积的电容也有70度的表面温度.

除了散热之外,还有什么建议,欢迎大家提出来

网友A:
电阻串连提高耐压是不争的事实,看看楼上是怎么颠覆的。

楼主:
我该怎么办?

大功率的电源模块虽然能做起来,但是工作六个小时之后就坏掉了。
究其因,无非是发热量过大,器件老化之类
仿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上司问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如果闪烁频次可以慢一点也许可以,但这个被否决了。因为客户要求就是得2hz的频闪次数。

在下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怕因为这一来,工作就要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