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充电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1-13):
哪位兄弟知道图中R140,R143的作用呢,多谢啦

网友A:
限流。

这只是个局部电路?

楼主:
回复davidli88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限流

可是不懂的是,那为什么用两个电阻来限流呢?一个不好吗

楼主:
回复awey

是一个局部电路

楼主:
这是我请一个朋友帮助分析的,大家看看怎么样

说明:
        1. 此充电电路是个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受控于 charge enable 端(PS Manager 提供);
        2. PCB 上 DNI 表示不打件,就是实际电路上没有这个元器件;
        3. switch 1 是个BRT 制品,完全的开关,switch 2 的转移特性参考附图
        4. switch 3 为何选择SBD ? 因为SBD 可以提供较大的IF ,和switch 2 选择MOS-FET一样,目的是为了提供大的充电电流和反向截至
        5. 充电原理为:
                   charge enable 为 1 时,switch 1 导通,switch 2 导通,VPM 通过图示回路给电池充电,电充满时,PSM 会使 charge enable 端为 0 , switch 1,2 截至,充电结束;
         6. 结论: 顾客要求事项:D104 SMAB13  Short 时,电流返流,实际原因就是D104 SMAB13 通过 MOs-fet 的保护diode 放电!
所以: 我们的制品确实有问题!!

楼主:
在线等呀

网友A:
并联电阻只是提高功率承受能力

不是“开关电源”电路,是开关电路

网友C:
制品确实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看不出来

网友D:
请问

两个三极管是不是正反馈电路啊,哪它不是起稳定电流作用的吗?

网友A:
看看说明:

2. PCB 上 DNI 表示不打件,就是实际电路上没有这个元器件;

网友C:
回yanxuyuan

整个电路没有反馈环节,输出电流仅由电源电压及电池状态确定,并不稳定.

网友D:
那个说得不是电容吗

如果连三极管(Q105)都没有的话,充电器的电流怎么过去的啊?

网友A:
图上有5个器件有DNI,不包括Q105

网友D:
Q105

Q105中下边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啊?谢谢!

网友D:
可以加速开关作用吗?>

网友C:
使Q105截止更彻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9楼: 制品确实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看不出来

其中D104特性不良,从PCB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其正反向电阻阻值一样,有制品被击穿或是芯片在Bonding的时候有短路发生的嫌疑

楼主:
补充说明

由于D104 short,未充电时候,电池电流反串到前端,此时电话屏幕上却显示为充电模式现象发生

楼主:
还有其他什么见解吗

顶一下

网友C:
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