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宽电压输入(Vout+1V--70V) 小电流80mA DC-DC降压电路

楼主(2007-11-13):
上图是一款经过大量量产检验的简单小电流输出DC-DC变换器,适当变换参数,输入电压可从Vout+1V———70V,选用合适的稳压管,输出电压可从2.5V———Vin-2V,输出电流最大80mA.波纹电压未经测量。成本不到1元,具有自身功耗低,安全系数高的特点,缺点是开关频率低,空载时有噪声
PV1是开关管,型号2SA1013,耐压-160V,电流-1A,PV2为振荡管,型号2N5551,耐压160V 电流300mA,PV3,PV4为一般小功率管,8050,8550或9013,9014均可,截止频率在100M以上,放大倍数100以上即可。其中PV3为电压反馈,PV4为电流反馈。
电感L1为直径8mm,高10mm普通铁氧体磁芯,电感量2.2mH,用漆包线在容量足够的情况下绕满即可,在这里限于体积成本,电感储能并不足,但加上后面电容,还是足够使用。
续流二极管使用玻封的1N4148,最好使用RF107。
电容量如图,耐压63V以上
如图为13.7V输出,如要空载低功耗,可将PR6去掉,但此时电压输出降低至12.7V。如需5V输出,应使用4.3V稳压管,如不容易取得,可用3V稳压管代替,但需调整PR5,PR6的数值以获得正确的电压,而且PR6不可省。PR8是电流采样电阻,阻值不得小于5.1欧姆,实际使用中使用6.8欧姆的采样电阻,设计13.7V输出时输出端短路两小时未损坏。
该电路经两款电路量产实践,一款如图,另一款使用在一个“无源数字电压表”上,量程3-50V,无需使用单独电源供电,仅依靠电压源供电,LCD显示,白光LED做背光,非常漂亮。

图 呢 ?我怎么 没看见 ?

网友A:
分立自激式BUCK电路

很眼熟,90年代初的电子世界上有介绍,PR3、PC2引入正反馈,工作在PFM状态。

PV1、PV2等组成自激振荡,PV3的导通程度可加速PC2的充电速度,调整输出脉宽。

网友B:
....

楼上的眼熟,我可第一次看到,晕

网友A:
我业余研究电源,基本上是分立的

包括ZVS,ZCS,PFC全部用三极管,最多用个比较器而已。

但是,我会关注专用芯片的性能,并了解它们。

网友C:
有几个问题

1.如果需要扩流,例如150ma,除了改电感和三极管,还需要改哪里?
2.滤波就一个47uf的电容,你电压表的MCU不跑飞呀?

网友A:
回donkey89

1、理论上只需加大开关管Icm和驱动电流,减小电感量以减小体积、增大电感饱合电流值;
2、Buck电路中,由于L参与滹波,电路的纹波电流很小,只需要较小的滤波电流

网友C:
多谢davidli88,看来我的板子是太浪费了

网友D:
确实是很不错的电路

电路形式决定了频率是变化的,
除了这个缺点外设计得很完善.

楼主:
的确是有这样的电路,不过我改了4个零件参数

原电路PR1为510欧姆,PR2为1K,PR4为4.7K,这样造成PV2、PV1的BE结功耗非常大,PR2,PR4的功耗也非常大,而且由于PR4太小,造成PV3不易将PV2关断,致使整机电路工作不可靠;另L1的原电感量为4mH,发热也非常大,究其原因,发现是电感铜丝太细,线阻太大造成,改为2mH后线径加粗,虽然储能不足发热量大大减小。
如需扩流,原则上只要将PV1改成大一点的功率管,L1电感变小,体积加大。

楼主:
回5楼

因电压表耗电相当少,实际使用在电压表上的滤波电容只有10微法。

网友E:
成本不到1元,好象没这么低

不错的东西,有集成的吗?

网友A:
图中参数还可作进一步改进

1、PR3、PC2决定PV1的开通时间,原电路轻载工作频率仅7K,需将PR3、PC2乘积减小到原来的1/3,将工作频率提高到20K;
2、PR3太小,PV2饱合系数太大(达50以上),对关闭时间的调节范围比较窄,电路容易打嗝,建议PR3增大10倍,为保证PV1开通时间不变,PC2可减小10倍。
3、工作频率提高后,L可以进一步减小,否则L体积太大。

楼主:
电阻大小与输入电压范围有关。

因这个是宽电压范围,在电压表中实际使用从3V——52V,为保证低压下能有足够输出,PR2,PR3不能太大,否则不能正确激发振荡。
另外PR3,PC3的积对频率影响不是很大,我在设计时也考虑到这点,尝试减小电容,但效果不明显,仅减少了轻载时的脉冲宽度,对频率基本无影响。

网友F:
这个电路不错~~~电流多大???

顶起来~~~

楼主:
就是为你帖的。

什么电流?空载电流如果不接PR6的话,大约100微安,效率没测过,负载端电流大约限制在正常80毫安,短路电流300毫安。

网友C:
如果直接把L变成变压器,搞成隔离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当然,反馈要用光耦接到输出那里.

网友G:
非常感谢xieyuanbin!!!

在双规期间,出来伸伸懒腰~~~

楼主:
仍可以改进

隔离的还是用davidli88的吧
HOTPOWER伸个懒腰也那么客气,不必了吧

网友H:
还不是特别明白

哪位大虾给详细讲解一下它的过程,谢谢!

网友F:
得到别人的帮助应该从内心里感谢!!!

网友H:
我不仅内心

我浑身上下都感谢!
真的,真的谢谢各位大虾的无私帮助!

楼主:
原理简介:

PR4为启动电阻,上电时,PV1,PV2均截止,PV2通过PR4到电源进入导通状态,PV2带动PV1进入导通状态,这样PV1的集电极的电压便会升高,这个电压变化通过PR3,PC2反馈到PV2基极,使PV2,PV1加速导通,这样直到PV1进入饱和状态,其集电极电压不再升高,当电压稳定一段时间后,PC2被充饱,PR3,PC2不再有电流通过,而PR4所提供的电流又不足以维持PV2的饱和导通,使PV2退出饱和,并且连带PV1退出饱和,这样PV1的集电极电压便会下降,这个变化导致PC2放电,这样会使PV2的基极电压加速下降,使其迅速截止,PV1也截止,直到PC2电荷放光,再重复上面的顺序,这里维持振荡的条件是PR3的阻值远小于PR1,而且PR1提供的电流不能导致PV2进入饱和状态。
稳压:当输出电压足够时,ZD1导通,PR6上的电压超过PV3导通电压时,PV3导通,将PV2关断不再振荡。从而使电压维持稳定;
过流保护:当电流过大时,PR8上的压降达到PV4的导通电压,PV4输出电流到PV3基极,同样导致PV2关断不再振荡,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F:
还是明教的xieyuanbin关心俺,谢谢了~~~

网友H:
LS的别臭美了

人家是回答我呢,幸福啊,呵呵!

网友D:
哈哈,这也要争风吃醋啊?

网友H:
呵呵

老X总有一句神来之笔!

楼主:
呵呵

灌水,走人!

网友E:
建议把此贴置顶,相同的提问太多了

网友I:
太便宜了吧

网友J:
把酷拉一起W

把酷拉一起R

网友K:
12楼,PC2减小10倍只有47pF啦?会不会太小?

 18楼,davidli88的图在哪里?

网友L:
re 22楼

这里维持振荡的条件是PR3的阻值远小于PR1----?? 图中pr1=2k2 pr3=5k6

网友M:
呵呵,感觉不可靠,要不那些专用IC都吃啥子去哦

网友N(2010-04-07):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N:
谁有这个图,请发到18912798761@189.cn, 不胜感谢!

网友O:
看不见图??

网友O:
奇怪了,好多加库的帖子的图都看不见了。

网友P:
看不到电路啊,请楼主发给我好吗?sxf519@163.com

网友N:
看不到电路啊,请楼主发给我好吗?18912798761@189.cn

网友N:
看不到图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版主啊!

网友Q:
功耗怎么计算的,储存在电感和电容上的能量算损耗功耗吗

网友N:
顶到看到图为止!

网友R:
有图的给重发下图吧,这么好的帖子,没了图真可惜啊。

网友N(2010-05-07):
难道就没有人有这图了吗?

网友S:
同样的困惑,没有看到图。

网友N:
有图的请出来说说啊。

网友T:
图在何方?没有看到图啊。

网友U(2010-10-26):
怎么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V(2010-12-25):
切实看不到图,可惜饿

网友W:
图呢,求图

网友X(2011-04-29):
图在哪儿????

网友Y(2012-07-23):
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Z(2013-01-07):
稳定性怎么样?
还有效率。

网友AA(2013-12-31):
请问,有图吗?

网友AB(2014-09-03):
看不到图片的

网友AC:
同求图,没图这篇帖子相当于废铁啊

网友AD(2018-12-20):
这也看不见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