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这个滤波器时感觉暴难,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07-11-14):
这是个什么滤波器,如何得出传递函数和指标

网友A:
仿真的图来了:这个低通电路太强了!

通带内平坦度很好,通带外衰减曲线非常陡峭,尾巴上只有一点上翘

单级的电路,每倍频程衰减>30db

4级电路,倍频程衰减>130db,带外衰减>100db

网友B:
这个链路较有意思!

等待结果ing

网友C:
不难

这个电路不难但是比较繁,关键是得出双运放单元的传输函数,其他函数就迎刃而解。
双运放单元对输入电压做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如下方城组

1. (1-U0)XC1=(U0-U2)R1
2. (U2-U0)XC2=(U0-U1)R2
3. U0=U1*R4/(R3+R4)

有了以上方程,你慢慢推倒可以,用复数矩阵计算稳态响应也行。反正就是成熟的数学计算问题了。

其实你大可用仿真Orcad等仿真,这样能省很多时间。

楼主:
不要以为这个滤波器简单

谢谢三楼,这是个GIC(负阻抗变换器)我知道,它本质上是个九阶的逆切比雪夫或考尔滤波器,是LLC电路,我用mutlisim10已分析过了,不过我想知道它是如何设计,截至频率、特性阻抗、阻带频率及衰减,我没有这么高阶的归一化表,想求传递函数,系数上百亿,很难,不要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D:
此贴可以置顶帮助LZ解决问题,但现在何酷之有?

网友C:
写这个传输函数只是繁,并不难

但推导下来面对传输函数巨大的分子分母你也很难找到它的参数是怎样设计的,这倒不如在仿真系统里使用参数优化实用些。

网友C:
没人讨论了? 886!

网友E:
斑竹在选美能管这等菜鸟的问题???

网友B:
呵呵,对于我来说是个很高深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E: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斑竹在选美能管这等菜鸟的问题???

网友F:
很漂亮

一看头就大,能设计出这个电路的,估计全球也没几个人

网友G:
迷糊没,迷糊了

脚嘛没,麻了!~

楼主:
谁能设计出这种电路

这是stanford research systems 1995年设计的,用于微弱信号检测,估计国内能做的这么好的人不会多于几百

网友H:
怎么看着像容变负阻啊。

好像是芯片里面常用的 有源负电阻, 频率能高么?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一阶低通滤波器,呵呵呵。

留个名,看看9个电容怎么能变成九阶且比雪夫 滤波器的。

网友A:
嗯,对二阶以上再带反馈的复杂网络,我也宁愿仿真或搭电

测完了再慢慢研究算式

不然会把脑袋想炸的。。。

网友I:
看来咱该叫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菜鸟了

网友J:
怎么向有源电容的组容滤波电路????

网友H:
计算结果。

难得周末有空,计算了一下。
利用电流相等(运放输出电流考虑)
(U1-U0)/U0=R3/R4
(U2-U0)/(U0-U1)=R2/(1/jwc2)
(Uin-U0)/(U0-U2)=R1/(1/jwc1)

依次计算出三个电压的关系:
U1=(1+R3/R4)U0
U2=(1-R2R3/R4*C2)U0   (这里的C2是 1/jwc2的缩写,抱歉)
U0=1/(1+R1R2R3/C1C2R4) Uin (这里的C1 C2也是同上,缩写)

代入:
Iin=(Uin-U0)/R1

Rin=Uin/Iin=R1*R1*R2*R3 / (R1R2R3-R4/(w*w*c1*c2))

也就是说等效的输入阻抗是:
Rin=R1/(1-B/w^2)的形式。

一个简单的滤波器,当频率w为某一个确定值的时候,阻抗为无穷大,往两边阻抗趋近于0或者负的R1 还是负的什么也没有仔细看。

但是没有相位的变化。

我记不得是那种滤波器没有相位的变化了。但是我印象里面这个不是你说的切比雪夫滤波器吧?

单对这一个环节来看,确实是两阶的。因为有两个电容,但是没有相位的移动,比较难。

网友H:
代入数值

w=4k的时候,也就是600hz的时候,阻抗为无穷大。
w=0的时候阻抗为-0欧姆
w=无穷大的时候,阻抗为 560欧姆。

以上的数值都是估算而出,存在四舍五入,第一位应该是对的。

网友H:
谁给仿真一下,贴个结果?

看频率应该是运放工作范围内的。

“想求传递函数,系数上百亿” 这个结果不知怎么来的。

其实这种东西还是仿真着来的快,但是理论上至少要自己有个数。滤波器的调试,偶是经历过的,不过俺调的似乎没有你的这个这么容易,里面没有这么多运放,而且一边调,一边还有人骂的。

我上面只算了个单节点的。

网友K:
这是一个常规的FDNR电路

及frequency dependet negative resistance circuit.
中文是频率相关负阻电路和lz说的GIC(generalized immittence convertors广义导纳变换器)有些区别,计算都有点复杂,一般我们用仿真来分析的。(基础太差了,做不了高深的学问)

网友K:
当然用处大家都知道,

是用RC+运放来实现一些LC的功能,用于信号(特别是微小信号处理)。

网友A:
呵呵,太复杂的东西用脑袋模拟的话脑袋会过载的,所以...

宁愿用软件去模拟,然后再慢慢统计规律、慢慢研究它的原理和设计计算方法

网友H:
我计算的传递函数,哪里错了?

明显我计算的不对啊。
我列的那几个方程有问题么?

有源的滤波器就是性能比较好,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那个电容和运放的等效电容,好像就是电容值*放大倍数。但是带宽受运放的限制。

四阶贝赛尔滤波器,无源的,1.25G的,agilent卖上千美金吧?

网友L:
通用阻抗转换器~~

在赛尔吉欧.弗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书中的第四章对这个电路有详细的分析与说明~~~~~~~~~~~

网友B:
xwj,好经典!

不酷之不足以平“民愤”----

仿真的图来了:这个低通电路太强了

太复杂的东西用脑袋模拟的话脑袋会过载的

网友M:
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N:
第一眼是比较简单的

但看久了之后里面的内容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楼主:
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我的一个作业,目前最好的分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6204423109.rar

网友B:
好认真的作业!!!

网友A:
是的,严重赞同LS,LZ确实值得表扬!

如果现在高校里的研究生有20%有这么认真的态度,中国的电子技术发胀就不愁了

网友O:
言下之意就是本科很废?

网友P:
把酷拉一起0

把酷拉一起0

网友Q:
哈哈

我是1班的宋同学.
你的作业发上来啦,哈哈

网友Q:
顶13楼的

这个图我也算了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放大器电路的
要分析直流和交流等效,比这个麻烦多了.
谁有兴趣可以帮着算一下

网友R(2007-12-20):
做个记号

现在看不懂,日后再来看

网友S:
同意楼上观点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T:
态度值得学习

呵呵,佩服,可以当论文发表啦!

网友U(2008-09-17):
晕,看不到图了!

网友V(2012-11-05):
学习了,以后慢慢消化

网友W:
我怎么看不见图

网友X(2013-04-17):
来迟了的原因吗?怎么都看不见图了

网友Y:
积分没了啊

网友Z: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AA(2013-07-09):
學校網 看不到圖片。。。悲劇!

网友AB: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