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下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14):
同相放大10倍左右,输出串接了27欧的电阻10pF的电容到地,负载与10pF电容并联。
下面是示波器测得的波形,蓝色波形为输入信号,黄色波形为接运放输出负载上的波形,想不通负载上的下冲是怎样引起的?

网友A:
在本论坛里搜寻一下

太多人问过了。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帖子吗?我搜了一下就这个讨论的深入些

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7917&page=4

但还不太明白

网友B:
......

请教楼主

1.请问输入信号都还没下降为什么输出信号会提前下降?

2.输出信号下降完又突然上升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C:
负载

我觉得可以调整负载试试,加大或者小减负载,看看有什么情况,可以在负载上并联一个电阻来试试吧!

网友D:
前人提到

我在那个帖子里看到有位仁兄说,在翻转后电容放电,仿真器认为电流是从地端流出来的,所以认为是负电压,我感觉有道理,但是那帖子没人对这一观点作出评价,不知道正确与否!

网友D:
那句话对不对啊

给个意见啊!

网友E:
dd

电容引起的,算算电容阻抗

楼主:
加大了反馈补偿电容Cf的值后波形变好了,估计是相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