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我对频率多周期同步计数

楼主(2007-11-15):
要求实现下列功能:
在外部扩展一个至少14位计数器。
我打算用74HC393,可是这个计数器是下降沿计数的,这给同步带来了问题。
因为如果闸门时间和被测信号同步的话,用D触发器都是上升沿的。
你给推荐几个上升沿计数的计数器吧?

网友A:
那只有maychang回答你了

网友B:
我也只有查手册这个办法

要不然就加个反相器,反相就变上升沿触发了。

楼主:
又算啦一下

下降沿也可以
不过我外扩16位计数器时,用SN74LV8154,用它可以级联成32位计数器使用,但是,我读数是在中断之后,也就是计数完毕,这个8154只有8个IO脚,我想它应该有内部缓存器,以方便存储数据,以便分时读出。

网友C:
倒相一次不就同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