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这里的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2007-11-15):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限制输出幅度,运放不会进入饱和状态,始终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楼主:
有用这个做功率放大

增加驱动能力的么?

网友B:
麻烦高速一下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C:
RE

两个稳压管组成的交流稳压管。

不知道反向端的输入不好判断。

咋那么像比较器呢。

网友D:
限制输入与输出间的电压差

当稳压管导通后,运放被引入一个很强的负反馈而不再是开环放大器。

网友E:
如chunyang 所说,

但应当有个输入电阻,以免影响源(负载太大)

网友F:
是不是磁头上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