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减法电路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11-16):
有两个输入,一个是2.5-5v,一个是1-2v,频率为1mhz,现在要求两个电路相减.
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个片子.
最好单电源5v供电的,精度高一点,躁声小的.

另外:一般的运算放大器
    和差分运放    在做减法电路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多谢

网友A:
“频率为1mhz”

“mhz”是什么?
毫赫兹?

楼主:
汗,有这种说法吗?

1M hz
1兆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