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正反转的N&P双MOSFET老是烧坏,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7-11-16):
为了方便画图,图中Q1和Q2实际上为一个N&P型6脚双MOSFET(Q3和Q4同理),产品为VISHAY的si3552,N型的Vds是30V,P型的Vds为-30V,Vgs都是+ -20V;电动机的功率为20W左右。同时在测试中发现N型管的G端悬空时,只要D和S端加上电压,也能导通,请问这是否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瞬间电流过大啊!

是不是在导通时落在MOS管上的电压太大烧坏了?学习!

楼主:
上电时容易烧

上电的时候特别容易烧坏,正常运行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烧坏!

网友A:
我觉得

上电时瞬间电流会很大,正常工作时部分电压就会落到电机上吧,电流不会很大!期待高手!

网友A:
上电时给电容充电电流很大

网友A:
高手们说下啊

网友:
可以这样做!

1、电机两端并一个金属膜电容,耐压大于10V即可。
2、在你的MOS管S、D管并在一个开关二极管,注意思极性。
两种方法都是用来抑制开机的时候,电机两端发生突变。

网友B:
MOS管的G端不能悬空,悬空了DS就可以导通了,这时如果同一桥臂的另一个管子导通就短路了。

网友C:
启动电流过大

可软启动,或电机上串电感或电阻。

网友A:
请问高手我前边的错误请指正

楼主:
谢谢大家,补充一下!

SI3552在D和S端自己带有保护的二极管。还有,我在测试的时候,是不接电动机,但是就是会烧坏!yangzq说的有道理,我今天下午也好好的测试了一下,发现MOS管的G端不能悬空,如果悬空,DS就可能导通,所以我在I/O口处加了下来电阻,目前手上只有22K,接上以后还是烧,我明天试试5K的行不行!

网友D:
对于PWM放大器来说

不能依靠管子自带的保护二极管,曾在APEX的资料看到这说法。

楼主:
autwl

autwl,能不能把那个资料发给我看看!

网友C:
MOS管G极怎么可以悬空?

另外,看看是否软件有问题。

换向过程是:正向--关断--反向--关断--正向……
即中间要有关断的过程,而且关断要维持一定的时间,以保证桥路内的MOS管
彻底关断。

网友E:
所有CPU IO都应该下拉

CPU复位期间,所有IO口都处于悬空状态,很容易引入干扰,三极管,MOS管都会导通。建议:所有P_MOS G极上拉,所有N_MOS G极下拉,电阻小于1K

网友D:
不记得是哪篇了

到这里找找
http://eportal.apexmicrotech.com/mainsite/support/pages/app_notes.asp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N_MOS管的G极确实要有下拉电阻,而且三极管的B极也要加上下拉电阻,可是没有小的电阻,使用了22K,还是烧片子,现在使用了5.1K就没有烧片子了!

楼主:
又出现烧管子了

自从聆听了各位大侠的高论,我回去改进了电路,MOS管的G端加了下拉5.1K电阻,为了确保安全,在三极管的B端也加了5.1k的下拉电阻(三极管B端本来就有输入电阻,忘了画上去),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不烧,很偶尔烧片,估计就是0.5%概率以下吧,但是作为产品,这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存在的风险原因,谢谢了!

网友F:
是不是nmos和pmos的电源端和地端接反了。

也不知对不对,我记得nmos接的是电源,pmos接地

网友G:
Q1~Q4同时导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