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呢?

楼主(2007-11-16):
六脚贴片封装,上面印字"AABO"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还有一个三脚贴片封装,上面印有"RKM 41",也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网友A:
AABO的是MAX2606

AABO的是MAX2606,应该是,我刚用过,上面也标这个。是一个VCO。你在那种电路上看到的这个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