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jt的偶合输出,谢谢

楼主(2007-11-17):
6处输入一个0到15v的方波(为一个窗口比较器的输出),5处输入到dsp进行高低电平的检测,其中led2,d1,q3是个快速光偶.图中的q1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那个C1有什么用勒??

网友A:
是不是有起加速的作用~~

就像数字电路里面那样处理的
加快下面BJT的速度~~???

网友B:
就实现这个电路的功能而言,只要两个电阻

楼主:
这是个成熟的电路,所以应该有他的道理啊

网友B:
问题是你将两个地连在一起,隔离没意义

楼主:
呵呵,那是为了画图方便,实际肯定是隔开的

网友B:
Q1提高速度,加快LED的关断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后面的光偶本来就是快速光偶.谢谢拉

网友B:
加快LED发光管的关断时间

PN结有存储效应,当电关断后,还会导通一段时间,等效于并联了一个电容
器,Q1的作用就是在关断时,Q1导通,将此电容上的电快速放掉。

网友C:
没什么大用

没什么大用

网友A:
加快速度

和数字电路里面讲的原理类似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当6端高电平,q2本该截止,但由于存储的电荷,还不能关断,依然有电流流过,此时,q1通,直接导致关偶关断.
那么那个电容c2是不是就是防止高频干扰呢?似乎不是啊
谢谢!

网友B:
C1是加速电容,C2是电源滤波电容

C1有点多余,而且容量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