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转换芯片 3.6v-36v输入转5v输出

楼主(2007-11-17):
    要求好像太苛刻了,不过原来用的LT1963电流只有1.2A。现在希望电流能大一点,2A左右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兼同升压及降压在一块的电路

不知原来LZ的方案是怎样设计的呢?

楼主:
兼同升降压主要是考虑到能有一个比较宽的输入范围

    用在一块8051和CPLD的小板子上面,原来是用LT1963把VIN转成5V,再用LM1117把5V转成3.3V。板子已经调好了,但现在考虑LT1963输出的1.2A功率不够,所以要换芯片。

网友A:
LT1963能把3.6V转成5V吗?

楼主:
是LT1936

    错了,是LT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