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带电的电容值

楼主(2007-11-19):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时都是先把电容放完电再测量,那么如何测量带电的电容值呢?带电的电压在5V左右,被测的电容值在100p—2uF左右吧。可以用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呢?

网友A:
放电

为什么不先放电呢?

根据电容原理,给电容恒流充电一定时间,然后测电压变化量,就可以计算电容大小。
注意不要超过电容耐压。

楼主:
放电

环境所致无法对其放电啊,所带的电压也不是确定的,一般在5V左右吧。你说的方法中,原来带的电压不会对其产生影响吗?感觉应该会的。

网友B:
《电测仪表》版面有一帖

满足楼主的需要。
不过据说还没有商品。

网友C:
几乎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