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猜猜这个电路中的视频放大芯片

楼主(2007-11-19):
请帮忙猜猜这个电路中的视频放大芯片是哪个厂家什么型号的。
这应该是一个四路的视频放大芯片,用于DVD或数字电视机顶盒输出的AV信号中的混合视频信号的放大。
应用电路如下图示

因为是旧板上的电路,芯片上的字看得不是很清楚,隐约可见字样:B605C7N

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告诉我具体的型号,谢谢!

网友A:
就是个四运放

足够带宽的四运放,有很多型号可选。

网友B:
好象就是一个4运放...

网友B:
4楼的,虽然324很常见,但就324那点带宽,还想搞视频?

网友C:
5 楼的 我就看着管脚像了.

网友D:
管脚排列绝对与324相同,但绝对不是324`~~~

网友A:
先给个型号参考吧

EL2480

楼主:
请问EL2480多少钱一片?

楼主:
谢谢各位

EL2480可用,14元左右一片。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