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电平和232电平转换(请教高手)

楼主(2007-11-19):
实现两路TTL电平和3路RS232电平的转换!!要求实现TTL信号1和232信号1单独通信,TTL信号2(COM6)和232信号2(COM2)单独通信,232信号2(COM2)和232信号3(P7)单独通信,在实际使用过程中,TTL信号2(COM6)和232信号3(P7)两路信号只能有一个可以接上通讯模块!!假若COM6端没接TTL电平模块,当COM6和COM2通讯时,由于COM6,COM2,P7的RDX和TDX分别在一个网络中,虽然COM6端没接TTL信号模块,但由于杂波的干扰,COM6端是不是会出现干扰的高低电平呢??这样一来,COM2接受的信号会不会受到干扰呢???
我这样做了电路,请高手分析一下!!请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期待学习机会!!!

网友A:
没事的,干扰还没那么强。要怕干扰,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斑竹说干扰没有那么强

P7和COM2都是232电平不需要转换,当COM2和P7通讯时,COM6就不接信号拉,但COM6和MAX232接在一起,万一COM6受到信号的干扰,MAX232接受到从COM6来的干扰信号会不会产生干扰的232信号那??这样是不是就干扰到COM2和P7的通讯拉??这点我想不明白!!
斑竹说干扰没有那么强,就是说不影响COM2和P7的通信喽!!!

楼主:
高帮我看看啊

高帮我看看啊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相互影响很大,厂家就不会做到一个封装里了。

楼主看来喜欢用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