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奉瑾:有没有更新颖的方**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网友A:
先说说是什么电机

不同电机启动方法可能很不相同。

楼主:
交流异步电动机

10KW~300KW的

网友B:
变频调速

直接调压不好,可能堵转

网友A:
较大功率的异步电机

传统上是用绕线转子,启动时在转子绕组中串联电阻,待转速达到一定值后短路掉电阻。为减小摩擦损耗,有的电机将转子上三个滑环短路并提起电刷。
这也算是一种方法,但与电子技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较大功率的异步电机的软启动,

目前最好的就是用变频器或专门的软启动器.其它方式都不佳.若楼主询问的是软启动器怎么做,就涉及到电子技术了.

楼主:
南海渔歌

问的就是软启动器怎么做(怎么给信号到电机,什么信号?)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懂。

应该有此方面的书的,找找看。

楼主:


网友D:
得看负载特性

变极、星型、变频启动法,适合恒扭矩的负载,如动力牵引、起重机等。

别的启动方法,适合启动软特性的负载,它们的工作扭矩随转速升高而升高,启动转矩很小,如风机、水泵、压缩机等。

要做到真正的软启动,估计还得在机械上下点功夫,如采用滑差离合器。

网友E:
软起动器:

1、4N35过零检测三相交流电
2、mcu给出触发脉冲,脉冲变压器耦合
3、控制双向可控硅模块的导通角
4、过流检测,使用钳形表的传感器即可
5、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

楼主:
看样子要做个电子控制装置实现重载软启动是没指望了

网友F:
可以的,变频器可以设定为恒扭矩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