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情况下会造成三极管的BE级损坏?

楼主(2007-11-21):
如电路图,其中IOA11接CPU的IO口,5V。CAM_CO外接继电器,继电器的方向二极管也有接。现在发现三极管的BE级短路,请问会因为什么造成这样?我想即使是继电器开关闭合有问题的话也应该是CE级击穿吧?
请大家帮忙想想。谢谢

网友A:
估计是IO电平的问题使Q10始终导通

IO低电平是多少

网友B:
你的“IOA11”电压是多少

网友C:
dd

这样接也能驱动继电器?方法就有问题
把图 画全了啊

楼主:
IOA11高电平5V,低电平0V

另外因为继电器是外接的一个单独的器件,不在这个电路内(不属于这个产品),所以没有画

网友D:
你的短路是导通的意思吗

还是断电后那下来测的啊?

网友E:
正向电阻是多少?

网友F:
驱动继电器接R32干什么?图画全

网友G:
如果继电器有连接反向二极管的话,不应该会坏的

实际上,这样的电路应该很皮实才对
要不就是你用了垃圾三极管
或者你的电路没有画完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导致三极管损坏
贴一个完整的图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