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computer00 关于10MHz正弦波信号过零比较的电路

楼主(2007-11-21):
还是上次那个对10MHZ正弦波信号过零比较的电路。
还是不行啊,你们给帮忙解决一下啊
多谢啦

网友A:
“上次那个”是哪个?

10MHz正弦波信号过零比较,频率稍微高一些,但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
“还是不行”是怎么个不行?

网友B:
最好找个高速的专用比较器。

或者放大一下,用数字IC来整形也是不错的。

楼主:
再把情况说一下

对100KHZ,用LM311整形,我用示波器看过,波形很好。
这个整形是单电源供电,然后,正反级都加了VCC/2的直流偏置。

但对10MHZ正弦波信号整形时,用MAX913,这个高速比较器典型延迟为:10ns
应该够啦】
但是单电源供电时加直流偏置时,输出波形就是一个高幅值的正弦波,两边有两个小幅值的正弦波,就是这么个输出波形。
当单电源,不加直流偏置时,反而在低频,200K以内可以输出方波,但一高,到1M以上就不行啦,在1MHZ时,虽为方波,但是下降沿底部有个小的副三角波。1MHZ以上就和我上面说的那个变形的正弦波一样啦,但是这种连接方式用protel仿真时是可以输出方波的。
现在很郁闷啊

网友A:
应该郁闷

连目的都不说清楚。
前面首帖说“10MHZ正弦波信号过零比较”,4楼又说“对10MHZ正弦波信号整形”。“过零比较”和“整形”那是两回事。
你倒底要什么?输入信号频率范围已经说过,幅度范围是多大?

网友B:
楼主,你的图哪来的直流偏置啊?我晕死...

加1/2VCC偏置,并接隔直电容,然后加正反馈。 输入信号的幅度是多大?

楼主:
回复二位

我上面那个图是不加直流偏置的,加直流偏置的经过实验与仿真不行。
不加直流偏置反而仿真能通过
另外,这个图当然是过零比较

楼主:
输入信号幅度Vp-p约为2v

网友C:
可不可以加个正反馈呢?

我记得我以前作过,是加了个正反馈,不过频率好象没这么高,呵呵.

网友A:
回楼主

你看看MAX913的datasheet,输入端是否允许比电源负端还负?

网友B:
哎,楼主,建议你去找些别人设计的电压比较器电路来参考

网友D:
负信号似乎进不去的说。

这个电路就几乎没有对的地方,而且工具也不行,用protel仿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