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移相器)的请教

楼主(2007-11-21):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我用OP07搭的积分电路,电容0.1UF,反相端的电阻为1250欧姆,运放为OP07。输出的信号确实有90度相移,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直流偏置量。上次我也发帖问过用Pspice仿真出现的一样的问题。有好心网友提议在电容两端并上一个大电阻。我仿真实验并联一个10M欧姆的电阻,结果直流偏置果然消失了。可是实际搭电路时,加了10M的还是不顶用啊!也是用OP07的。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A:
估计你的积分器电路运放反相输入端没有直流回路或直流增益过大。
按照你的叙述,10M/1250=8000,输入端有1mV输出就有8V。
如果不能降低直流增益,那就只能每次积分开始之前先将积分电容短路放电使输出为零。

楼主:
这个直流偏移在同相端搭配电阻能改观吗?

谢谢楼上的,那么请问这个直流偏置是不是我在同相端加和反相端和反馈端阻值相同的电阻搭配也无济于事的吗?

网友B:
实际用的运放(op07)没有那么好的性能

你应该选择高输入阻抗,低输入失调电压、电流的运放

网友C:
同相端加匹配电阻只能改善

建议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减小电容上的并联电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

能不能推荐几款运放啊?要是减小了并联电阻,相移出来就不是90°了,我的要求是移相90°啊!还是没有想到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该成1M并联电阻,结果好转

将并联电阻从10M换成1M,果然直流便宜少了!!我现在有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是在加了10M并联电阻后输出端的直流偏置是由于10M/1250=8000的放大倍数将输入端的直流量放大了,那我不接这个并联电阻的时候为什么仍然存在这么大的直流偏置呢?电容的积分作用可是针对交流的呀?直流量不会积分啊?难道是电容上残余的电荷?不是太明白,请指教了!

网友A:
谁说直流不会积分?

你要移相90度,就是将sin函数积分成cos函数。
直流就是常量,常量积分是一次函数。一次函数积分成二次函数……
数学都忘了?

网友D:
换一下运放

你不并电阻的时候实际上电容两端的并联等效电阻要高得很多,直流增益自然就大了。

OP07的偏置电流太大。查一下手册应该是OP27或OP37好一些(或AD系列的片子,具体型号自己查手册吧)。如果考虑成本,用CA3193也比OP07强。

还有一个办法是提高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如果允许的话)。比如可以加一个前置放大器。

网友E:
哈哈~~~估计把积分公式给忘了...

∫sin(wt)dt = -(1/w)*cos(wt) + c, 其中w是角频率,频率越高,积分后值越小,可以看出积分具有低通特性。

∫1dt = t + c。

楼主:
谢谢各位,我换OP37看看~~

楼主:
没有人来看啊!

难道是我的问题太幼稚了!!

楼主:
OP27=OP07的效果

OP37没有,换了OP27,结果还是一样!存在很大的直流偏置!这是为什么a?

网友F:
一个月了,楼主问题还没解决啊....

上头没找你麻烦吧?

楼主:
就是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解决的

我的问题就是用电容两端并联一个大电阻解决的,但是我想知道彻底的原因。所以又来请教了。据楼上所说是OP直流偏置太大的原因,于是我换成OP27,原来是用OP07DP的,其直流偏置典型值input offset voltage=60,后来换成OP27G,其input offset voltage=30,可是输出的效果还是一样的。说明积分电路的输出直流偏置并不是这个input offset voltage造成的?难道就是因为积分中电容本身带有一个较大的电阻值?高手指教!!

网友D:
自己仔细找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别人只能告诉你方法。
首先,input offset voltage是指失调电压。如果信号源是电流源(其内阻相当大)这一参数对直流分量的影响是很小的。如果用电压源信号在信号幅度足够大的情况下尽量加大输入阻抗。在信号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采用失调电压低的运放或将失调电压调整得足够小了。

此外对积分影响很大的另一个参数就是运算放大器的偏置电流Ib值。(自己查手册,没有做相关项目的人很少有人会专门为你查这个参数)尤其当信号源为电流源时。但可以肯定的是OP07做这个项目不合适。

一般情况下,积分电路的直流分量很难完全去除。只是达到直流平衡点时间的快慢问题。选用的积分电容质量越好,容量越低表现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在积分电容两端并一个大电阻是一个正解。只要对交流信号的影响足够小就可以了。在条件上越接近上述两项要求,这个电阻就可以越大。

另外,提问题只是讨论。别劲给人家戴高帽子。所谓高手不过是有些经验罢了。不然你可能会真正错过有经验的朋友的。

楼主:
回17楼

感谢bald的建议,我会好好思考!

网友G(2008-01-09):
可以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