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叫什么来着?射极跟随器?

楼主(2007-11-22):
还有在RL边要不要并个电容?
因为要从RL的上端取出电压,怕不稳定

网友A:
正比例放大,加跟随驱动输出。电容应该不用加。

楼主:
R4是不是可以省掉?

网友A:
看似多余,应该可以省。

网友B:
就叫它--带三极管扩流的电压放大器

不能叫跟随器,因为有电压放大。

楼主:
这个电路合理吗?

输入0~5V,输出0~10V,负载在1K~500K之间

网友B:
发现 兰天白云 是个模拟菜鸟,呵呵。。。

达不到0V,即使是鬼到鬼的运放也不行,除非用双电源。

理论上输出与负载无关,只要三极管的Ice0够小。R4的作用可能是为了在负载为
500K时,为泄放Icb0而加的。

输出不能接电容,接了反而不稳。

网友C:
看你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了,直流的话,加个滤波电容比较

楼主:
是直流信号

这个电路要求误差在1%内(即最大误差0.1V)

awey:这个电路还行吗?

网友B:
至少得用鬼到鬼的运放

误差在1%内没问题

网友D:
LS 我用神到神的,比你的好

网友E:
这个电路好像不必轨到轨运放

运放输出最小是一个PN结压降。
虽然输出接近于零时电流很小故三极管基-射结压降也很小,不过总还有一点点。LM358在输出电流很小时输出0.1V没有问题。

网友B:
maychang,输入端低到接近0V可能不行?

网友F:
学习以下

根据上面的参数,能具体说说怎么算出0~5转到0~10的么?想学学习一下运放。看上去 好象是1:1

网友A:
楼上要配老花镜吗?

网友G:
dd

戴了墨镜了

楼主:
LS的,RL呆在如图位置,怎么恒流?

网友A:
23楼:你还在继续瞎掰。

网友H:
至少用输入包含地的运放

R4 完全不必要,因为已经有 R2+R3=20k 了 :)

输出能不能并电容,要看具体运放特性
要并就并它个足够大的,切忌“不大不小”的

楼主:
赤铸:为什么要看运放特性?

而不是看信号性质?前面大侠说要看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H:
我说的是稳定性

稳定性是电路自身特性,与输入信号无关

前面00说的是电容有没有用,交流接电容一般没什么作用
我说的是能不能用

网友I:
加一个三极管大概是为了提高驱动负载的能力

我也曾经这样设计过

网友J:
找一个数据手册看看

LM358本身就是一个射极输出装置,它的最低,和最高输出电压都要比电源电压差个0.7-1V,加一个三极管,可能是为了解决0V输出的问题,但LM358不同厂商的产品差异很大,大陆卖的很多都是冒牌的,很多最低电压都超过1V,所以你要仔细选择,最好还是用MCP的6002,MOS管输出,可以达到近似0V,价格也不贵,1.00RMB左右,如果你买贵了来找我。
电路中,R1的取值应该是R2//R3的结果,这样可以更好地抑制共模信号;在直流放大中,如果你要抗干扰,那么电容应当并在R2上而不是R4上,只需要104电容就可以,不需要太大。另外在R1上并一个更好。R4是整个放大器的负载电阻,当RL悬空的时候才有用,如果确定RL一直存在时,R4可以省掉。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

xieyuanbin:我的运放要工作在24V的电源下,MCP的6002不行啊
我用的这个LM358最低输出电压是0.05V,看样子是货真价实

网友K:
站在三极管的基极看,是跟随器

站在电路的输入端看,不是跟随器。

没了R2,短不短R3都没多少关系
引用 网友L: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9楼: 哈哈,干掉R2,短路R3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