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用NPN三极管能不能驱动LED?

楼主(2007-11-22):
大家好。

有一个芯片,需要用flash配置。配置完成后,DONE信号为高。想在此时点亮一个0805的贴片LED灯(我看网上一些资料,驱动电流50mA左右)。

按照要求,DONE信号通过4.7K电阻上拉到2.5V(图中未画出)。由于DONE输出电流不够,能不能用一个NPN型三极管实现?
开始想在集电极串限流电阻和LED,DONE信号接基极,当DONE变高时,三极管导通,等变亮。可一想,导通之后,基极电压会在一个PN结的电压,这样DONE信号就会为低了。。。

不知道在发射极接一个电阻如何?如不行,各位有啥高招没?

谢谢。

网友A:
2.5V的电源太低了

楼主:
可以改为5V。不知道可否?

谢谢。:)

看了一下电源,可以改为5V。不知道可否?

网友B:
接成射极输出,就是同相了

网友C:
dd

贴片二极管驱动电流要那么大吗?

网友D:
看你的DONE信号是什么形式的输出?

OD输出的话,加上拉电阻
推挽输出的话,串个电阻

楼主:
信号是OD输出

谢谢。

OD输出的话,加上拉电阻
推挽输出的话,串个电阻
~~~~~~~~~~~~~~~~~
信号是OD输出,在设计中加了上拉。

网友C:
dd

发射极接电阻可以提高基极电位不知道你要提高到多少才算高电平

楼主:
1.7V以上就认为是高电平

谢谢。

查了一下手册,1.7V以上就认为是高电平了。

还有个问题,配置芯片与控制器之间的信号电流只有uA级的。这样不会造成三极管基极电流过大,烧坏吧?

网友D:
基极电位会不会降为0.7V有什么关系?

OD输出高电平就是将输出口悬空,输出的电压本来就是又外电路决定的。

网友C:
dd

1.7v 给基极串个电阻应该可以的.

楼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DONE信号连接flash的/CE信号,flash使能。配置过程中DONE信号为低。芯片被flash配置后,芯片输出DONE信号变高,将flash设为不使能。上图中CONFIG_DONE信号经过电阻上了到了2.5V(芯片工作电压)。而基极是跟DONE信号连接,如果被拉到0.7V,在芯片与FLASH之间的DONE信号又会被认为是低电平,会有问题的。
所以想知道可不可以想办法让三极管导通时,基极在1.7V以上,保证信号被认为高电平。

谢谢。

网友D:
如果是这样

可以减小上拉电阻的值,比如1K,输出再串一个4.7K的电阻接三极管的基极。

发光管电流只要5mA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恩。谢谢。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信号的上拉是2.5V电压,那么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源接3.3V可不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C:
dd

ls方法就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耐心指导

多谢各位耐心指导。

光做数字了,模拟电路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见笑了。:)

网友D:
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源接3.3V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E:
还有问题

“驱动电流50mA左右”,是指正常工作值还是极限值

如果是前者,那是高亮度LED,3.3V电压不够
如果是后者,那是普通LED,1mA电流都能亮,芯片I/O可以直接驱动(当然还要考虑信号极性)

网友F:
50mA好高的驱动电流哦

一般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2v多
你2.5v小了点,就用3.3v
如果还不够,就把220电阻再小点

网友G:
电流没那么大

Config_done出来可以直接带普通的贴片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