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

楼主(2007-11-22):
请问在多级放大电路中每一级后面接一个电压跟随器会对怎个电路放大倍率有影响吗?它对前面和后面的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对放大倍率影响很小

但多数情况并不需要每级后面都加跟随器,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不需要。

网友B:
加大驱动能力

加跟随器主要是加大驱动能力,变换输出阻抗吧

楼主:
请教

如果每级后面不加电压跟随的话,可以直接把上一级的输出接到下一级的输入吗?我现在用的是直流电源做实验,感觉放大效果不好。

网友C:
只要前级的驱动能力足够,能够驱动后级了,加跟随器是多

网友D:
还有一种用途

赞同3楼的,电压跟随器还有一种用途,电平转移,level shift

网友E:
电压跟随器怎么会有电平转移功能?

网友F:
电压不变的从输入到输出~看起来就是电平转移了

楼主:
放大器链接

请问多级放大就是把几个集成运放相连吗?
现在做多级放大一般是用集成运放做还是用三极管放大器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驱动不够要加

好像现在一般不用三极管放大了吧,运放温漂小,精度高,可靠性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2013-01-22):
前后级影响。
压摆率等参数不合适的运放块做成跟随器,输出波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