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通信芯片

楼主(2007-11-22):
有哪位可以推荐几块差分通信芯片,要求4路发送和接收,20MBPS。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楼主:
????

还有一点,发送和接收是不同芯片,各4路

网友A:
距离多远?

DS26LV31T 或类似的,TI/ONSEMI/NSC……网站找
或干脆直接用LVDS、以太网接口……

楼主:
to 赤铸

你好!我现在在网上找到了该芯片手册,看了一下,是发送的,但是没有接收的,还想问你一个问题,这块芯片是哪个厂家的?

楼主:
to 赤铸

你好,我现在又找到了接收芯片,应该是DS26LV32AT吧,这类芯片采购方便吗?性能,价格有更好的吗?谢谢了

网友A:
批量买都不会太难

性价比最好的我前面说了:以太网

楼主:
谢谢大家

大家好,近期为了找到上述条件IC,打了不少电话费,最后还是认为国半的比较好,价格如下:
 美信:max3042B与max3095合约15元,
 SN65LBC174A/175合约25元。
 DS26LV31T与32T合约12元。
现在想问一下大家,DS26LV31T与32T两块芯片速度可以滿足20MPS吗?有5V供电的吗?

网友A:
自己看芯片的时间参数

20M就是50ns
传输延时大一些都没关系,关键是两路传输延时的对称性(skew),这个指标远小于50ns就可以

网友B:
还要注意传输距离和线路路况

二者之间也有关系,特别是在距离较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