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频压限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我组装了一个产品,用了别人的一个音频模块(里面A/D),他的音频输入峰峰值要求小于2v,而我输入音频的动态范围要宽,可能会达到5v,这样就有时就会有爆破音,我想做一个压限的电路,即小信号放大,超过一定幅值就适当压缩一些,保证输入的电平要求。现在没啥思路,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电阻分压

楼主:
分压的话,小信号也没了啊。

分压的话,小信号也没了啊。
我主要是想把大的那部分压缩,但不是销平,否则的话一样是爆破音。

网友B:
你需要的是ALC(自动电平控制)电路

网友C:
对,应该使用ALC或者AGC电路

网友C:
对,应该使用ALC或者AGC电路

用运放和MOS管做
或者用光耦做。
在音响领域,很多人都比较崇拜光耦式的压限。

网友D:
use ALC

很多录音机的IC都有这种电路
具体信号我忘记了
你去查一下录音机的IC吧

网友C:
NE571

是压缩扩展芯片。
不过见到有人说不要用里面的后级放大,只用前级的压缩功能。
可以试试看。楼主试好了告诉大家结果啊

楼主:
就是alc

就是alc,谢谢大家,我就去查,有结果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芯片型号.

网友E:
录音,要有个系统的认识

单单用线性A/D,不妥的。不妨请将军令多指点。

楼主:
准备这两天买ne571

好象ne571可以作成agc电路,这两天我准备去买,然后调调。
请boy4477说说用光藕如何做限流吧,先谢谢了。

楼主:
哎。。。

哎,看了天津的好几个店,都没找到ne571,可怜。
天津电子方面的配套简直太弱了。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最理想的还是电阻分压

网友C:
转一个帖子看看可能有用。

以前备份的,找不到原来地址了:

求闭路电视音量AGC电路
有兴趣的话,试试这个电路吧~~  应你的要求画的图!
因不知道你的机器输出和输入阻抗,所以把电路设计成输入和输出阻抗都可调的.R2调输入阻抗,R13调输出阻抗.
电路调整:
1.调整R4让Q1的D极电压到6V
2.调整R10到最大位置后调整R11使Q2的S极刚好有电压输出
3.根据前级电路输出阻抗和后级电路输入阻抗调整好R2和R13
4.接上前级和后级试音,调节R10控制AGC深度,如果只调节R10不能满足要求可以再微调一下R11
5.如果前级驱动信号太弱可以适当增大R6阻值使Q1的D极有交流1V左右P-P值电压变化(可用示波器测量,没示波器就只能从AGC电路的工作能力估计了).如果输入信号过强则需要在输入端接入衰减器
6.AGC电路的信号源取自Q1输出端,不可避免的会使声音输出信号产生失真.如果失真程度不可接受,可以适当增大R8阻值使影响减少,但R8越大AGC信号就越弱,只能通过实验找到适合平衡点.
AGC电路是在理论阶段的构思,它本身只能有限度的自动调整音量(声音信号幅度).对较小的信号有较大增益作用,对较大的信号有较小增益甚至衰减.输出端信号电压约1V(P-P)值,如果对后级驱动过强,可以在输出端增加衰减器.

网友F:
LS太复杂,随便找个录音机的放大IC就可以了

大多都有ALC

网友G:
电阻分压才是王道

楼住说的叫压扩器,不知道楼住什么产品,好象比较高端的产品,专业音响器材,才会用到,
你把大信号压缩,不就失真了,里面还涉及到响应速度的问题啊,音频范围内

网友A:
没见过功放用AGC的

音乐都是有起伏的,而且又不规则,用了AGC有什么后果,自己想想。

AGC电路一般用于调制的信号,因载频是连续的,可作为信号大小的参考。

网友F:
LS注意:不是AGC,而是ALC

时间参数比较大,只控制宏观的音量,而不是控制瞬时音量!

网友A:
xwj请指教ALC怎么用在音频功放上的?

ALC是自动电平控制,主要针对发射机而言的,以维持发射机输出功率恒定为目的,以防止出现失真和互调。

而AGC是自动增益控制,主要针对接收机而言的,以维持恒定增益

网友H:
语音录制常应用ALC

网友F:
呵呵,ALC没什么啊,就是针对信号幅度的平均峰值改变增益

专业点的就用ne571,因为可以等比的压缩和扩展电平范围

还有一种柔性剪峰的方式,把过载削波的方波削波转化成缓慢的变化,可以显著减小削波时的奇次谐波,使过载削波时的声音不至于那么难听

ALC时针对信号的,柔性剪峰是针对功放输出级的,各有不同的应用
感兴趣的话还是建议自己上网去搜索

网友A:
结论:对搂主的问题,电阻分压

网友C:
关于压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电阻肯定分压不行,信噪比太差。
关于压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见过晚会唱歌的无线话筒吧。

同样一个话筒,有的人离话筒20cm,唱歌声音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大家在音响里面可以清晰听到他的声音。
而有的流行歌手唱歌跟啃话筒一样,嘴几乎贴在话筒上,唱歌声音很大,音响里面照样可以清晰听到他的声音,而且不失真。

这就是压限的作用。

压限在扩声应用中很重要,尤其保证话筒声音不失真、保护功放不被瞬间大信号而烧毁。

网友C:
比较好的ACL电路是有很多参数可以调节的

起控时间
保持时间
恢复时间
输入增益
输出level

给功放的ALC,一般对于音乐来说,1mS的起控时间,和80mS的恢复时间比较合适,否则会有明显的喘息效果。

网友F:
呵呵,LZ的问题电阻分压就可以了,23楼说的主要还是调音师的

压限主要是为了保护设备和喇叭,而不是为了平衡音量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用电阻可以凑或。

只不过,用电阻后,把信号统一衰减了,整体信噪比下降了,甚至淹没了小的有用的信号。

如何将突如其来的瞬间大信号"不失真"的缩小到正常范围。同时保持正常的信号不被影响是才是关键。

网友B:
还未解决?可以用KA22130

见过别人用与mic处理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我再看看,以前音频方面做的不多,所以没啥思路。
也不是什么高端产品,只不过破音很容易出现,确实不好听,所以想做个压限处理一下,也查过一些专业的芯片,maxim好像就有比较好的方案,不过比较复杂,ne571又没买到。
以前比较倾向于boy4477等说的压限,但一直没有好的简单的方案。现在想想 xwj的柔性裁剪也不失为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

网友G:
ALC到是经常看见~~不过是在IC里面,学习中

网友I:
用JFET当可变电阻调增益

助听器里面就有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