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极微弱信号

楼主(2007-11-23):
(无正文)

网友A:
把信号放大

网友B:
楼上在说废话吗?

网友A:
aq123 ,偶是在灌水!那你说说看咯

网友C:
dd

看书啊op放大电路设计上有

网友D:
了解源阻抗和频率参数

很重要

网友E:
调制 解调 放大 滤波 积分 应该可行

网友F:
得用专用的运算放大器

    根据信号的幅值、频率及信号源的内阻选择合适的型号,电路也是有特殊要求的,EMC设计要求亦非常严格,噪声包括电源噪声等都得处理得足够干净,连PCB设计都很讲究。如果楼主没有足够运算放大器的应用设计经验的话,一开始就想搞微弱信号放大是极困难的,要有思想准备。
    有一本老美写的电子电路大全书,其中一册就有一章专门讲微弱信号放大电路的设计,有日本人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更容易懂,但这些书都是1980S出版的,现在这类书籍恐怕难找了,去书店碰碰运气吧。

网友F:
对了,ADI的官方网站值得一看

有运放类的设计文档可供参考,不过即使如此,实现起来要考虑的事情也很多,大量阅读为先吧。

网友G:
再怎么样楼主的要求比处理nV级的信号还是简单些的

光处理uV级别的信号应该有一些运放选择的,看看Ti的仪表运放选型手册,当然LS推荐的ADI网站上应该也找得到的。如果谁用分离件做那就NB了。

网友H:
如果没有干扰和噪声,uV 级的确不难

uV 级就是微弱信号,谈不上“极”微弱

主要问题是怎么处理噪声,所以首先要了解噪声的特性
前两天有个类似主题的

网友I:
一块砖头

LZ:你处理热电偶信号吗?也是uV及的
如果频率很低,用OP07放大吧

网友J:
要是热电偶就比较容易了

热电偶温度不可能快速变化,所以热电偶信号的放大器带宽可以很小,这样噪音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K:
那要看信号弱到什么程度了.

那要看信号弱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L:
微弱信号检测是建立在信号特性分析的基础上的

微弱信号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目前长度测量已经进入纳米阶段,相应无线电信号检测也将进入纳伏检测阶段.微弱信号检测方法:
1.常规方法
经低噪声前置放大器放大以后,通过AD变换,送入计算机处理.由于受放大器噪声和零漂的影响,测量下限一般在mV级.
2.相关方法
通过计算被测信号的自相关函数及计算被测信号与参考信号的互相关函数实现更高精度的检测.
3.周期信号的取样积分方法
用来检测周期信号
4.非线性技术
利用随机共振共振原理,可以利用噪声提高系统信噪比.正在发展中的混沌振子检测方法,已经可以检测nV级的微弱信号.

网友M:
关建

微信号检测注意事项
1,噪声抑制(静电耦合,电磁耦合,电磁辐射,工频泄漏,1/F接触,电阻噪声,离子,半导体散弹等等)
2,直流失调
3,CMRR
4,PSRR
5,热电势
6,接触电势
7,微化学电池
8,振动摩擦电
9,介质吸收
10,电路饱和

具体技术很多,不同信号,还会不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M:
重视

量程为微伏级以下,不态容易,不是说用失调电压(自稳零)达1微伏以的运放就行的.
微信号检测的关键不是放大,而是去噪,去误差.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