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这个放大电路对吗?

楼主(2007-11-24):
一个模拟信号放大器:输入9mV-23mV,输出要500mV-4600mV.都是正弦波.我想先把输入电压偏置到0-14mV,然后同相比例放大,输出限幅.初学者,完全没有设计经验,只是凭自己掌握的知识画的,错误的话请大家一定指正!

网友A:
输入端应该有隔直电容吧

网友B:
既然使用双电源,输入不一定需要隔直流

输出限幅,正弦波限幅后可就不是正弦波了。

网友C:
输入0偏置,输出不用电容隔离,不用限幅

楼主:
输出不一定要求正弦波

对不起,没有说清楚,输出限幅后确实可以不是正弦波,只是强行限定一下峰峰值.3楼说的对,输出可能不该用隔直电容.我的主要问题是想我在输入端加入一个偏置直流得到一个偏置后的正弦电压,但不知道直接那么加上去可不可以.图中我画出了LM358的全部两个运房,实际信号输入输出只用到一个.

网友D:
加直流偏置

你前面加了直流偏置后运放把交流直流都放大了,那运放还能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如何修改?

那应该怎么设计才合理呢?请各位大虾帮帮我啊ToT

楼主:
修改了一下

我修改了一下电路,谢谢2楼提醒,在输入端直接采用隔直电容,滤掉直流成分,放大后再加一个直流偏置把电压抬上去,这样可以吗?

网友C:
R2接三极管的e,R3不要,R4接-Vcc

输入是交流,没直流成分,C1可以不要,

输出接三极管只会坏事。

网友B:
楼主需要放大的信号

频率范围是多少?
增益比较高,LM358带宽够不够可能是问题。输入电容用0.1uF,想必频率不会低。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提醒

输入应该是有直流成分的,我画的不太对,不好意思.频率的问题我没有考虑到,当时拿到这个题目是并没有告诉我具体的频率,应该是在放大器带宽范围内的.看来问题果然多多~~哎~

网友E:
RE

“输入9mV-23mV,输出要500mV-4600mV”没看明白

300的增益不小哦

加射级跟随干吗?放大电流?

网友F:
没整明白

网友G:
学习

现在偏置的概念有些模糊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H:
两级反相放大

两级反相放大,第一级反相求和,Au取小点,偏置端预留(可做调零);
第二级调整放大倍数Au,以使信号满足要求;
一般单级运放电压放大倍数<100倍,高增益信号可将电压放大倍数在多级运放上合理分配。

纯属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