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简单的二倍频?

楼主(2007-11-24):
有没有什么数字的方法啊?频率较高,约有十MHz

考虑用电容延时相与的方法,但是这样对原信号的频率、脉宽及工艺参数影响均较大
有没有什么更稳定一点的方法啊,急用!谢谢

网友A:
要稳定就用锁相环

只要增加边沿而不限制脉宽的话用延时异或就可以了
如果原始信号占空比为50%的话也能得到正确的相位

楼主:
谢谢回复

就是因为源输入信号频率及脉宽不可控,会导致输出波形变化很大
甚至如果输入信号是脉冲的话,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B:
不太明白,关注

网友C:
锁相环

锁相环吧
关注中

网友D:
用双稳态触发器

用双稳态触发器,一波变两波.

网友E:
楼上,那是分频,不是倍频

网友F:
不知道

学习中

网友G: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D:
re:awey

一波变两波还叫分频啊,呵呵

网友D:
我在用的

网友H:
分别用上升沿和下降沿驱动单稳。

网友C:
10楼可行

10楼可行,但频率估计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