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荡电路

楼主(2007-11-25):
我用振荡电路做为164的时钟但是当164接上电源以后振荡电路就不起振了,我在164和振荡电路间接上个二极管RF107(刚好有这个二极管)二极管阳极接振荡电路输出,可以看到振荡,二极管的阴极接164的时钟短看不到振荡,只有高电平,这是为什么  帮忙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164是什么?

但是当164接上电源以后振荡电路就不起振了

网友B:
从楼主叙述中

好像接上电源之前振荡电路是起振的。

网友A:
想好一点再发帖,可以为自己记得时间

没上电就起振难免太不符合逻辑了。开始我找不到的时候,以为是什么高科技,懵了~

还有,你说的164,不明确。不能让人意会它该是什么东西。多打几个字符,一目了然。

网友C:
上图吧.

二极管串联,后面要接个下拉电阻的,要不二极管根本不会导通,当然只有高电平了.至于为什么停振,还是要看电路图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