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11-26):
这是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经典电路.我的问题是:这个电路的输出电阻如何计算.我画了运放的等效电路图,可计算的结果与正确值差的太远了.敢问高手像这种带有复杂反馈网络的运放电路的输入输出电阻如何分析呀!多谢!

网友A:
在正常工作范围内,内阻为0,因为有负反馈。

楼主:
re cumputer00

猛将兄,如果输入端电压固定的话,这个电路就是一个恒流源啦!恒流源的输出电阻是很大的呀,再说这个电路同时引入了正反馈和负反馈哟!(R1=R3且R2=R4+RS时,为压控恒流源,其中IO=-R2*Vin/R1*RS.请老大再看看!

网友B:
蛋蛋看错了,是个恒流源

网友A:
偶...我都没看,嘿嘿。 那应该就是R3+R4了吧

楼主:
re

感觉挺难求的,

网友C:
请问楼主在分析的时候用的运放等效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re ls大侠

+端和-端这间用一电阻,输出端与地之间就是一受控电压源了

楼主:
re

这虽说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不过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了先!

网友D:
不才,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传递函数。

不才,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传递函数。

输入输出电阻属于动态指标,要画出交流等效电路。

OO的方法是在输出端加电压算电流,假设电流只走R3 R4那条支路,得出输出电阻为R3+R4。

这是我对反馈的判断:
+F = R3/(R3+R4+RS)  -F = R1/R2 = R1/(R4+RS)
+F>-F是正反馈。虚短不成立,虚断成立。正向端和反向端都没有电流。
。。。。。

再往下就算不出传函了。嘿嘿

谁把传函算一下啊,它怎么就成一恒流源了啊。

网友E:
这个电路只能说可能是个恒流源

要成为真正的恒流源,与参数有关

楼主:
re ls

楼上,是-f>+f吧,R1=R3;R2=R4+RS,

网友D:
RE

呀呀呀

本想改一下的,被发现了~~

是负反馈,嘿嘿

楼主:
re awey

是这样的,条件是:R1=R3,R2=R4+RS

楼主:
大侠们请讨论

我感觉这个问题决了,对以后分析此类问题肯定大有帮助的

楼主:
re

这个电路的传导函数算起来并不怎么难,难的是这的输入输出电阻的分析

网友E:
先假定虚短成立,再推导成立的条件

(R1/(R1+R2))V2-(R3/(R3+R4))V3=-(R2/(R1+R2))V1
当R1=R3 R2=R4时
V2-V3=-(R2/R1)V1
Is=-R2/(R1*Rs)V1

从上可以看出,稳定的是Rs上的电流,当RL远小于R3+R4时,RL上的电流近似等于Is

网友C:
感觉你的输出电流的式子有点问题

LZ,按照你给出的条件,我算了一下,推倒的时候有这么个式子(RsU5/R1-R2Ui/R1)/Rs,其中U5为运放5号角的电压,如果照你的Io的话,那么这里的U5就是0了?

网友C:
如果R2=R4的话

那么就可以得出LZ所说的输出电流了

网友C:
问一下

在输出端加电压算电流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假设电流只走R3,R4这一路,难道加的直流电压可以认为开路?

网友F:
Howland电流泵,抓住电桥平衡原理就容易了

网友G:
关注输出电阻的计算。。。

楼主:
re

答案是:
IO=-R2*Vin/R1*RS
RO=R1RS(R3+R4)/(R1R4+R1RS-R2R3)
这是小日本的<<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设计>>的177页上的一道题.有书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楼主:
re 18楼 古道122

如果流向R2,R1的电流很小的话,U5就可以认为为0(负反馈,虚短成立)

楼主:
re 20楼

我感觉这样分析也没道理呀!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H:
能贴出推导过程吗?

我们也有电路这样用
一直没分析出过程
只是抄袭过来了  哈哈

网友I:
同问,输出阻抗怎么算的,很想知道

网友J:
推导过程

这个电路当满足R1=R3,R2=R4+RS时,输出等效电阻为无穷大。可以这样推导:

设想在输出端外加一个电压增量ΔV,求出电流增量ΔI,输出电阻就是ΔV/ΔI。

ΔI=ΔI1-ΔI2

ΔI1=ΔV/(R3+R4)

根据运放两输入端的“虚短”关系,容易得出
ΔV2=ΔV*R3/(R3+R4)*(R2+R1)/R1=ΔV*(R1+R2)/(R3+R4)

ΔI2=(ΔV2-ΔV)/RS=ΔV*(R1+R2-R3-R4)/((R3+R4)*RS)=ΔV/(R3+R4)

因此 ΔI=ΔI1-ΔI2=0

由此得出输出等效电阻是无穷大。

输出电阻无穷大与恒流源是同义语。

输出电流可以这样求出:

撤去图中的增量电源,接上负载电阻RL。输入控制电压为V1。

既然是恒流源,为计算方便,就可以设想将输出端对地短路,即令RL=0。

由于R3、R4两边的电压均为0,显然R4中的电流为0。

所以负载电阻的电流就等于RS中的电流。

容易求出运放输出端的电压等于 -V1*R2/R1,所以RS中的电流是 -V1*R2/(R1*RS),这也就是输出到负载电阻的恒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