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型三极管8550为何会发热

楼主(2007-11-26):
PNP三极管8550Datasheet中标称collector current (DC)为1.5A,我在图中接30欧姆的电阻,12V供电,电流应为400mA,怎么8550会急剧发热呢,一开始用9012会发热,改用8550还是如此,郁闷呀,高手指教

网友A:
工作在放大区了

网友B:
增大基极电流。

网友C:
只能说明管子的耐流远没有这么大

网友D:
没用对罢了

楼主:
我的基极与ULN2003的输出端相连

基极与ULN2003的输出端相连,不是12V就是0V,按说不应该在放大区吧

网友E:
看来不是基极电流过小,而是过大

基极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是啊,你把12V字节加在它的BE结上,不烧就奇怪呢呢

网友F:
换管子试一试!

网友B:
哈哈~~~还是8楼的厉害,12字节都可以加到BE结上去...够数字化

网友G:
LS的搞笑了

网友H:
....

一看就是用五笔才会这么无厘头的

网友B:
不是,我猜测是拼音,8楼的原本想打“直接”的,结果漏掉h

网友I:
12V经过12K电阻接到B极就好了

网友B:
12K电阻太大了,这样基极电流不足1mA,三极管的β也就200多

这样下来肯定还发热。

保守计算,取β为50,400/50=8mA,电阻用1.5K。

网友J:
如果RB/RC < β,三极管饱和

RB=0,三极管饱和,所以烧掉了

网友K:
测一下30欧电阻两端电压。

计算出Vce,再计算一下三极管的损耗!
如果Vce=1V,损耗为几百毫瓦,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L:
看datasheet,

到不了这么大电流。

网友M:
热是正常的,不热就是坏了

网友N:
看C-E压降,再乘以电流就是三极管的热功率

网友D:
不是LS这样算的,还得考虑发射结耗散功率--虽然通常可以忽

LZ的问题是基极没接限流电阻,直接吧发射结接了电源

网友O:
基极加个电阻

基极和ULN2003的C脚连接,中间加个510欧的电阻

网友P:
听高手的把

楼主:
我测了,30欧电阻两端电压是7V左右

我测了,30欧电阻两端电压是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