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帮我看下这个带通滤波器电路,为撒有4MHz的震荡啊

楼主(2007-11-27):
帮我看下这个带通滤波器电路,为撒有4MHz的震荡啊

网友A:
图太小

看不清。

楼主:
重新贴个清楚的图

重新贴个清楚的图

楼主:
现在我将200k该为了20k,还是一样

现在我将200k该为了20k,还是一样

网友B:
因为增益大于1了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嘛,这是我手上863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C:
参考这本书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滤波器篇
第65页

网友D:
该电路传输函数如下:

2/RIn/(1/(SR*R*C)+SC+1/RIn)

RIn:就是将200K改为20K的那个
C: 1n电容
R: 5.1K电阻
S: 不用说了吧, 换成Jw也行。

从传输函数看是一零二极系统----典型的带通滤波器
这个系统的零点在原点
只要R*C<1 就能保证极点不会出现在右半平面,该电路显然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这个滤波器不会产生自激振荡。

出现4M振荡是布线不合理或缺少退藕电容引起!

网友D:
结果怎样?怎么没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