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个思路:测压力

楼主(2007-11-27):
测压力,传感器参数
量程:500 kg
精度:0.5% F.S
灵敏度:2.0 mV/V
输入阻抗:2.1 kΩ左右
输出阻抗:2 kΩ
电压:DC 5 V~20 V
我手上没有传感器就这些参数,可能应该属电桥的

我5V供电的话,满量程才10 mV对应500 kg,
这样的话,1 kg对应20 uV,
查了下仪用放大器的失调就50 uV,要是测出100 g就更不成了
是我思路有问题吧,要怎么实现,肯请有人指点下

哦,我说的意思是增加或减少100克(2uV),当然前题是传感器可以分辨出100克甚至更低,但对应的电压变化更低了,对于放大电路要分辨出这么小的变化来,谢谢关注
------------------
倒数第二行的100 g似乎有问题,请自行改正。
iC921

网友A:
我想总是要加外部调零的吧?

我想总是要加外部调零的吧?没压力的时候外部调零电位器调节到放大器输出为0V.

网友B:
考虑斩波自稳零运放

楼主:
还请明示

才疏学浅,还请明示
无以为报,感激涕零

网友C:
各种自动调零运放,最精密的VOS能达到1uV量级

www.ti.com
www.maxim-ic.com

网友D:
斩波OP的噪声会不会比较大?

运用起来比较难啊

网友B:
回 emy

要是噪声大,这些公司还能把这些芯片卖出去?
而且卖得挺贵。

网友C:
带宽要求?

要求不高很好办,后面加LPF

网友E:
称重

速度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极慢的,一般都有自调零技术支持。注重放大器的漂移和基准精密指标更好。失调方面无需太重视。

楼主:
关于带宽

这个我的概念不是很强,因为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直流电压,也并没有交流的信号叠加,那我的带宽应该多少
关于速度,虽然不要求很高,1s内也要个十几次吧,双积分应该是不成的
要求也别人提的,我对于细节不是很了然于胸,所以提炼出来的信息可能不是很全
我的疑惑是放大电路如何可以分辨出如此小的信号变化来(uV),是我关注点有问题?

网友F:
什么传感器?怎么“满量程才10 mV”?

楼主:
回11L

 什么传感器?怎么“满量程才10 mV”?

量程:500 kg
精度:0.5% F.S
灵敏度:2.0 mV/V
输入阻抗:2.1 kΩ左右
输出阻抗:2 kΩ
电压:DC 5 V~20 V

是我的供电压5V*灵敏度:2.0 mV/V在负荷下(500kg)
如果20V供电就是40 mV

网友G:
本人正在免费设计这个东西

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想在这个搞设计直播,顺便听听大侠的意见

可以吗?

网友H:
满量程才10MV的传感器已经算大了

满量程才10MV的传感器已经算大了,我们有的3V供电满量程才1.2MV的 压力传感器都有
楼主要做的是1/5000的称,用SONIX的1917完全可以做

网友H:
该芯片内部有放大器

该芯片内部有放大器,外面根本不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I:
从软硬件结合综合考虑设计电路

单纯硬件处理很烧钱的。

网友H:
楼上

SONIX的1917外围根本不需要什么什么器件,就是一些电阻电容,
IC很便宜,不到3元.
软件也不需要做很多什么处理,输出1.2MV的我们都做,这个已经很容易了

网友G:
LS,怎么处理线性问题?

网友H:
得分段处理

在每一段重量里传感器的线形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每一小段里基本是线形的

网友G:
要用MCU吗?

网友H:
不用MCU怎么处理

得计算啊

网友B:
称重一般不需要很高速度

带宽10Hz够了。你想,从传感器加载到稳定用了零点几秒时间,多数人就会认为挺好的。要求最高的是轨道衡,即列车以一定速度从铁轨上开过去,称出列车重量,那也顶多几十Hz。
双积分AD用在这里是最合适的。价格低,精度高,自校零,电路简单,每秒转换十次左右,刚好满足称重需要。

网友H:
象这种一般精度不是很高的外带AD不划算

况且SN8P1917里面AD已经是16位,足够了
成本低很多

楼主:
to 22L

可是双积分AD多数才2-3次/秒啊找了半天好像就一个说是20次/秒似乎不常用还不晓得好弄不

网友G:
3元就有这么强的单片机?

SN8P1917是一个8位微控制器。结构独特,采用CMOS技术,具有低功耗、高性能的特点。 SN8P1917的IC结构设计一流,包括一个大容量(2K-word)的程式**体(OTP ROM),128-byte的资料**体。一个8位基本计时器T0,带有RTC(即时时钟)功能,一个看门狗计时器,2个中断源(T0,INT0),16位ADC,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IA),升压稳压器(Charge pump / Regulator),4-common和12-segment LCD driver,8层堆叠暂存器。 此外,用户还可以自行选择晶片的振汤形式,有四种不同的外部振汤结构提供系统时钟:高/低速晶体振汤器,陶瓷谐振器及廉价的RC振汤器。SN8P1917还具有双重时钟系统,使用外部高速振汤作为高速操作模式的时钟源,使用外部低速的32.768Khz晶体振汤作为低速模式,即时时钟和LCD的时钟源。

网友F:
嗯,看起来性价比不错啊

用于玩具、消费类小产品到是很不错

楼主:
13L的直播什么时候开始呢

呵呵

13楼: 本人正在免费设计这个东西

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想在这个搞设计直播,顺便听听大侠的意见

可以吗?

网友I:
双积分的AD自己用运放搭一个就是了

相对比较灵活。

网友G:
真的有人看吗?

准备准备

网友G:
LS,本人到处在找你,跑哪里去了?

再不出来我丢砖头了

网友H:
呵呵

该IC专用做电子称的,用户量很大,不到3元

网友J:
可找我

如在上海,可找我.
蔽人在微弱信号检测方面有一定功夫和不少战果.

彭建学 上海  013601877478

网友B:
awey 双积分的AD自己用运放搭一个就是了

不很赞成这种做法。
首先成本上就不一定合算,其次出故障的机会比AD芯片大,最后是占用单片机资源较多。
用运放搭的双积分AD,分辨率够,但精度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够。

网友K:
网上怎么找不到SN8P1917的资料?

网友G:
这是松翰的单片机,不是单独的AD

网友L:
松翰的单片机,AD是高分辨率,低精度……

呵呵,笑一笑……

网友G:
查不到具体的AD参数,估计不敢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