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速度问题?

楼主(2007-11-27):
对于场效应管与三极管的区别,TTL电路与CMOS电路的区别不是太清楚,下面两条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到底哪个速度快?不知道如何解释。
  (1)MOSFET的开关速度大于三极管的开关速度:
 当要三极管打开的时候,在基极中存在复合因子低的大量少数载流子,开关在闭合之前要对它们进行处理,换言之,与所有少数载流子器件相关的存储电荷问题限制了最大工作速度。
   MOSFET作为多数载流子器件,不存在已存储的少数电荷问题,因此,其工作频率要高得多。可见MOSFET开关速度要比三极管的速度快的多,适合于用在高频应用中。
  (2)TTL电路的速度比CMOS电路的速度快:
  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CMO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

网友A:
一点也不矛盾

(1)说的是双极型三极管饱和情况,TTL电路工作时不进入饱和。
(2)说的是早期的CMOS工艺器件,现在的CMOS器件已经比TTL快。

网友B:
理解一下

有的说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要快啊,场效应的栅极电容较大

楼主:
TTL电路工作时不进入饱和吗?

TTL电路工作时不进入饱和吗?TTL电路有不止一个三极管,有的进入饱和,有的截止啊。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同样是三极管,也有快和慢之分啊,慢的几M,快的几G

网友D:
开关管的速度和饱和深度又很大很大的关系的

就算同样的三极管,工作点不同速度差异合适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