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放电电流是恒定的吗?

楼主(2007-11-28):
请问各位大虾:
    电池放电的电流大小是和恒定的吗?也就是说无论电池的负载是什么,电池都以恒定的电流放电?还是要根据负载的情况确定呢?电池放电电流在电池上标明,还是有一定的常识?谢谢!

网友A:
要看是什么电池

还要看电池的放电曲线

网友B:
晕,电流当然是由负载确定啦

只是内阻会限制最大放电电流,但这个正常应用时是可以不考虑的

楼主:
那么电池的放电时间可以这么计算了

放电时间=电池容量(单位为:mAh)/负载总电流?

网友C:
电池是电压源

网友D:
LZ你理解错了

"电池放电电流在电池上标明,还是有一定的常识?"
电池上标明的是容量,电池电流理论上可以无限大,但实际上内阻的存在就算是短路也最多只有100A左右(电池电压/内阻=电流),所以一般是负载决定的

网友E:
放电时间=电池容量(基本单位库仑)/平均电流(基本单位安培

网友F:
如果问电压是否是恒定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