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释一下滤波的三种形式?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滤波方式

三种都是低通滤波器。

第一种类型的是将高频信号短路到地,地的噪声的确会有所增加,但是如果地阻抗非常低的话,这点电流流入地是问题不大的,这就为什么设计时要求地线阻抗低,例如加宽走线,铺铜等。

第二种是阻止信号通过,而不是反射。

第三种在阻止的同时,在电阻上也消耗掉一部分能量。

网友B:
感觉第二种不是反射

是电感的作用把高频信号转换成磁能了

楼主:
什么是阻止

什么是阻止?把高频都阻止到这里了,能量不向其他的地方流动,那么能量启不是越聚越多,最后这一点非爆炸不可了?
不同意阻止这种说法.

网友A:
那照楼主这么说,那空气电阻是不是很大?那它是不是可以阻止

那一块电池放在空气中,那电流都被空气阻止了,那能量不是要越积越多,那最后不要爆炸了?

那ps:那字多了点。

楼主:
电阻

空气可以看成电阻
电阻两端的波形是一样的
电感两端的波形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电感两端波形是一样的,不过存在着相位差。

它就是一个阻抗而已,为jwL。它阻止了高频信号的通过,频率越高,它的阻抗越大。

照你那么说,把一个电感接到电路中就要爆炸了,那还了得。

网友C:
楼主不同意“阻止”

那楼主认为应该怎么说?

网友D:
呵呵,阻止不等于吸收啊

楼主:
理想电感

理想电感是一个不消耗能量的元件,噪声经过电感后减弱了,并不是被电感消耗了.
如果电感只是阻止噪声,而确不消耗噪声,那么这部分噪声哪去了?

网友A:
电感不消耗,总会有东西消耗掉它的。

网友E:
电感只是在信号变会过程中~自身磁场变化时个产生的附加电信号将原来的信号给抵消掉了~并不是消耗掉了~

网友F:
又是一位

用"水管流水"常识来理解和认识电路的.

网友C:
回10楼

“如果电感只是阻止噪声,而确不消耗噪声,那么这部分噪声哪去了?”
你把电感拿掉,空着不接什么,噪声到哪里去了?

网友B:
电磁转换

楼主:
用"水管流水"常识来理解和认识电路的

用"水管流水"常识来理解和认识电路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G:
电容和电感的物理解释不同

短路噪声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并不是物理含义.电容将高频短路的物理意义不是噪声入地了,而是因为电容的存储电荷的能力,存在自己这里了.那么这些电荷那里去了,当你电压突然变小的时候,电容也不会跟着变,而是将那些积累在自己身上的电荷慢慢放掉,所以放心,不会爆炸!
  电感的电流也不能突变,因为他有电阻存在,到是可以认为一部分变为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