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的问题请教大虾

楼主(2007-11-29):
    理论上,理想的电容在滤波问题上应该是低通滤波(电容一端接地),而在实际中它是带通滤波,因为电容具有感性(或者其他的),所以在滤波或者退藕时总会在大电容的旁边并联上小电容(理论上理想情况大电容既可以虑高频又可以滤低频),可以说大电容虑低频,小电容虑高频,也可以说小电容中和大电容的感性!
    以上是我对滤波或退藕电容的理解,不知道对错与否,希望大虾给予指点!也希望有同样疑惑的小虾帮忙顶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一句是画蛇添足

"也可以说小电容中和大电容的感性!"

楼主:
to 尤新亮

    我的意思是可以看作小电容把大电容的感性中和掉后是大电容成为"理想"电容,使其高通滤波!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吗?谢谢!

楼主:
谁还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B:
实际的电容是组合器件,存在ESL和ESR

    其频响曲线整体上是非线性的,远不是“低通”或“带通”那么简单。因制造工艺问题,通常大容量电容采用卷绕法,小容量电容采用叠层法,再加上所用材料的物理特性,前者往往具有较大的ESL和ESR,其等效阻抗曲线随频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迅速增加,所有电容都是这样,只是转折点不同,所以实用中对高频噪声的去藕/滤波时要采用大小搭配,以降低电路整体的等效阻抗。

网友C:
回楼主

“我的意思是可以看作小电容把大电容的感性中和掉”
这里没有什么“中和”,大小电容的分布电感是并联的关系。

“理论上,理想的电容在滤波问题上应该是低通滤波”
是否低通,还要看源阻抗。源阻抗为零,那就什么滤波也没有。源阻抗很小,小于电容的ESR,也没有什么滤波作用。

楼主:
to maychang

"是否低通,还要看源阻抗。源阻抗为零,那就什么滤波也没有。源阻抗很小,小于电容的ESR,也没有什么滤波作用。"
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是高频信号没从电容短路到地而是落到等效电阻和等效电感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