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电路光电耦合问题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不对也很正常啊

那就把它调试对啊.因为你加了一个光偶啊.这边跟那边就是一对一了

网友A:
不是一对一

网友B:
1K和10K太大

换成680和270

楼主:
会不会是ADC0809驱动光耦能力小

会不会是ADC0809驱动光耦能力小,中间要加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