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7-11-29):
各位看看下面的三极管8550(PNP),怎么可以工作的?我以前没发现,一直以为是8050(NPN).后来才发现板子焊错了,焊了个8550.可板子一直在用的,没出问题.有点想不明白.请各位分析分析.(脉冲为单片机的一个I/O口发出的)

网友A:
蹲在墙角等红杏

网友B:
逻辑反的罢了

网友C:
还是不明白

到底应该用什么,实际用了什么?(8550/8050)
到底应该怎么接,实际怎么接的?(e,b,c三极)

网友D:
估计楼主是应该用NPN,但焊了个PNP

管子的三个电极方向并没有焊错。图是焊错后的实际电路。

双极型管集电极与发射极对调仍可以工作,但耐压很低(一般6V,PNP管比较高),放大倍数很小(一般不到10倍)。
楼主这个电路,原来是射极输出,焊错后成为集电极输出,所以 xwj 说“逻辑反的罢了”。

楼主:
LS说的对

我是应该用NPN.可结果用了PNP.用了PNP插在板子上的图,为上面的图.但上面的图我看不懂.但实际结果是上面的图一直在正常工作.

楼主:
还请问..

按上面的电路,PNP的电流怎么流啊?

网友D:
回楼主

你发的图,把8550的集电极与发射极对调,就看出来了。
对调后是一个耐压低,放大倍数小(不到10倍)的PNP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