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测压力),设计中...(基本定型),欢迎指导

楼主(2007-11-29):
题目有变动(反应设计进程),内容不变

变送器:

将传感器的信号变换成标准电流信号4~20mA(方便与各种仪表连接)
4mA对应零位,20mA对应满度

初次设计不采用隔离方式

传感器用以下蓝本(借用网友wi2c的数据)
-----------------------------------------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求助,给个思路:测压力

测压力,传感器参数
量程:500 kg
精度:0.5% F.S         ---------我把这个调为0.2%(适应面广点)
灵敏度:2.0 mV/V
输入阻抗:2.1 kΩ左右
输出阻抗:2 kΩ
电压:DC 5 V~20 V
我手上没有传感器就这些参数,可能应该属电桥的

我5V供电的话,满量程才10 mV对应500 kg,
这样的话,1 kg对应20 uV,
查了下仪用放大器的失调就50 uV,要是测出100 g就更不成了
是我思路有问题吧,要怎么实现,肯请有人指点下
---------------------------------------------------------

增加几点
1:变送输出的电流信号刷新频率50HZ
2:用户仪表提供的电压+V对GND范围在18~26V之间
3:变送器工作环境0~50度
4:用户仪表的采样电阻范围在10~300欧(视用户仪表定)
5:两线制传输,变送器的地(GND1或-V)即为信号输出端

楼主:
设计框图(补)

楼主:
变送器框图

由5部分构成
1:信号调理
2:AD
3:MCU处理
4:校准
5:DA输出

很关键的一点,这5部分的总工作电流不能超过4mA
本人把电流定在3.5mA

网友B:
占个位置,学习中

楼主:
01XO,我正看你的贴,你正看我的贴,有意思

楼主:
昨晚想了想,觉的3楼的框图表述的不够完整

修改如下

楼主:
根据框图,首先要解决以下2个问题

根据框图,首先要解决以下2个问题

1:因为"信号调理,AD,MCU,校准,DA"5部分共用去3.5mA
  那么电流调节范围必须在0.5~16.5mA之间

2:这里要保证输出的4~20mA是稳定的,但MCU是数字器件,其工作电流时大时小,而且很快

我的思路是做一个恒流源,恒电流=3.5mA,给<信号调理,AD,MCU,校准,DA>这5部分供电
电流调节器根据输入信号调节剩下的电流

由此,调整一下框图画法

楼主:
征集电流调节部分的电路

从DA输到电流调节的是0~3V的电压信号
要求可调电流源的精度是0.1%

楼主:
电流调节准备用如下电路

难点
1:运放要用低功耗的,电压只能是3V
2:MOSFET的栅极电压要求低电压工作(不知道有没有?),运放最大输出只有3V
3:还有3个电阻未标出,还没凑好(不好算)

楼主:
运放选好了,用MCP6041,其耗电为 0.6uA,最低工作电压=1.4V

MOSFET还是个问题,帮帮忙

楼主:
没人知道?

对于10楼电路的Q1,用什么型号?

网友C:
你怎么把I61和I62控制得那么好?

网友D:
两个在这闭门造车吗?我给你们提个思路不妨看看

xtr101   这个是集成的。
再说一句,4mA对应零位,20mA对应满度是标准信号,而实际上有时更大范围,比如有人采用3.6ma 做欠压报警,26ma做过压报警

网友E:
呵呵,这个词形容得好:闭门造猪

网友C:
都摆出来了,不叫闭门造车吧

XTR101是纯模拟的,不适合8楼的校准方法,可参考AD421。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xtr101.pdf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xtr101.pdf
http://www.ife.tugraz.at/datashts/analog-devices/ad421.pdf

这是应用**: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304241977.pdf(知时间保留)

楼主:
终于有人回了(电流调节部分设计续)

谢谢iC921和zhang123,还有XWJ,你只拍一次砖头?
关于I61,I62:实际上不能搞准确,特别是I61,它将随着V_DA的变化而变化,I62变化较小(变一点没关系,他们属于3.5mA部分)
关于XTR101:是纯模拟的,线性校正不够好,而且很贵,交货慢;AD421先考察一下

zhang123的第2条建议"采用3.6ma 做欠压报警,26ma做过压报警"很好
如果传感器低到零位以下,则输出3.5mA,传感器超出满度则输出26mA(这个有MCU负责)

还是老问题Q1没人帮我解决,伤心啊,难道大家很少用MOSFET?

楼主:
找个小功率的MOS管咋这么难

2SK2199我看可以

网友F:
不行,VGS太大。就不能把那个3V弄高点?

楼主:
电流调节部分就这么定了,现在弄电源部分

电源的要求"
1:输入电压在18~26V
2:要求消耗恒定电流(电流=3.5mA),即稳压管+负载的总耗电=3.5mA
3:稳定电压=3V,稳压管自身消耗电流不大于0.5mA,温度系数不大于50PPM

这是本人设计的电源
I01+I02+I03=I1=3.5mA,但TL431不能满足要求,继续寻找....

楼主:
回computer00

这里的设计要求低功耗,对MCU来说,电压越高,功耗越大,所以考虑用3V

网友G:
有这么难吗?

3.5mA已经不算什么低功耗了。
不知道TL431哪里不符合要求?
MOS管就更好找了,IRL系列的都可以保证工作在2V,也不难买。

网友H:
回20楼

设计思想错误。
4-20mA输出,你利用的是那4mA(实际控制在3.5mA)作为整个电路的电源。用线性降压方式效率太低了。既然输入最小16V,应该把那13V也用上才对。

楼主:
回maychang

这个变送器输出还得带负载,负载上也有压降,变送器是串在负载和电源之间的
为了提高带负载能力,本电路功耗越小越好
如果要用上另外的13V,我还真不知怎么用?

回dadodo
TL431自身要消耗1mA的电流,留给传感器,信号调理,AD,MCU,DA的电流就剩下3.5-1=2.5mA了,而传感器一般要消耗1~2mA,那么信号调理,AD,MCU,DA等4部分只有0.5mA,只MCU都不够用啊

你那MOS管还不错,谢谢

网友H:
回24楼

我当然知道负载上有压降,最小电压18V(我在23楼误为16V)那是你说的。

网友I:
ls,做不隔离的压力变送器,线性稳压足够了

3.5mA不小了。

 lz,现成的4-20mA两线制IC很多,干嘛要自己费这劲?

楼主:
LS,想用个MCU,然后就瞎折腾

比专用芯片麻烦多了

网友I:
专用4-20mA芯片和MCU有冲突吗?

 用了AD421你也得用MCU。

楼主:
音乐乐乐

我们在生产的是用专用4-20mA芯片,有很多固有缺陷无法解决,所以想用MCU加点功能,请多多指点

楼主:
电源设计有误

看了一下传感器,要求DC5V供电,且输入阻抗2K,即消耗电流=2.5mA,与本人一直在用的传感器有出入
如果按LZ的传感器要求,想用MCU做几乎不可能,因为要AD,DA,MCU,信号调理等总耗电不超1.5mA太难了,不过,既然到了这一步,应着头皮也得搞
好,就算传感器耗电2.5mA,修改电源为5V,这下肯定不能用TL431了(这家伙太耗电)
根据新情况,从新调整电流分配
1:传感器-----2.5mA
2:信号调理---0.1mA
3:AD---------0.1mA
4:MCU--------1mA
5:DA---------0.1mA
6:电流调节---0.1~16.5mA
总的电流=3.9~20.3mA

根据LZ描述的传感器,电桥应该如下图

楼主:
设计更改

设计更改
电源用3V,虽然传感器要求5V供电,但3V供电也没问题,只是灵敏度小了
1:改为3V供电后,传感器上的电流=3/2K=1.5mA,输出满量程大约6mV
2:信号调理用MCP6144,其内部有4个运放(轨到轨),每一运放耗电0.6uA
  把其中3个接成仪表放大器,放大倍数=2.5V/6mV=416,电阻尽量大些
  这样总耗电在0.1mA以下
3:AD采用ADS1100,16位分辩率,13位的精度,3V电源时耗电=0.09mA
  转换速率128次/秒
4:MCU选用PIC16C54,工作在1M频率下,电流最大不超1mA,EEPROM只在上电时读数据
5:DA用DAC7512+MCP6144剩下的一个运放,后面紧接电流调节电路(这部分不变)
  DAC7512是12位分辩率,功耗0.35mW,建立时间10us,6SOP封装
  总耗电不超0.2mA
6:3V电源用电压基准,型号TL431BVDR2G,不能随便找个431,因为有些431功耗很大
  这个型号最小工作电流0.5mA,可以满足要求

总计:总耗电大约3.5mA,元件成本30左右,只比专用电流环芯片便宜了15元左右
     但体积增大不少,某些特小变送器上无法按装

网友J:
不知道ls各种功耗是如何得来的?

 实际测量还是datasheet?如果是datasheet,是typical还是max?还得注意其max是25度时还是全部范围。

网友K:
我们已经实现了。思路如下:

   LM324作两线制V/I变换,LM385-25微功耗基准(三极管恒流源为基准恒流,适应大电压波动),放大至3.6V作传感器部分电源。
   传感器采用蓝宝石硅压力桥式传感器。用TLV2254作差动放大至0.6V,(因为ADC是差动的,这个电路变得很简单且不需要电阻匹配就能达到高CMRR) 2254剩下两个运方作传感器400uA恒流激励。(请特别注意大部分半导体传压力感器都要求恒流供电!否则温度特性变差,我准备专门开个贴讨论恒流还是恒压供电的问题.)
   单片机采用MSP430F425,16位ADC采样。5位LCD显示。
   DAC采用PWM方式,因为单片机电源已经是高精度稳压的,所以PWM滤波后可得精度很高的电压。
   DAC的输出控制两线制V/I变换,完成整个设计。
   断开VI变换部分,整机功耗2.2mA,两线工作时能输出低至2.5mA电流(小于4mA表示负压,因此能10%量程的负压)。
   单片机带有Flash,全数字校准,没有电位器等调整器件。
   测量精度达到0.05级(0.02级的压力台,全量程25点测量结果最大误差不到0.035%,25+-5度情况下)。有峰值保持、上下限报警等功能。

   供参考!

  另外,楼主思路上有个误区
  两线制的核心思想是将电路中所有的耗电都包括进V/I变换的反馈环内,而不是作恒流源+可控恒流源。当然,楼主的思路也可以实现,不过走弯路了会浪费很多成本,且带来好几个误差来源。请参考XTR105/106/115/116等两线制便送芯片的内部框图,用324即可实现。

楼主:
sharks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但有几点不明白,可否告知?
1:LM324的电源用多少?直接串在电路中吗?
2:LM385是2.5的基准,是不是通过LM324放大到3.6V?
3:TLV2254的电源是不是同LM324?
4:400uA恒流激励是不是小了点?很多都要求1~2mA
5:DAC采用PWM方式,速度有多快?
6:所有的耗电都包括进V/I变换的反馈环内
  那么电流检测用高端还是低端?

网友K:
解答

  1. 324的电源直接用线路电源
  2. 385产生2.5V基准,放大到3.6V供单片机系统,传感器等测量部分
  3. 2254用3.6V
  4. 传感器输出对激励是线性的,只是输出小多了,刚好430的ADC只要0.6V输入,放大倍数10几就够了
  5.DAC采用200HzPWM,加100K/1uF 二级滤波,能跟踪秒级变化的压力。

  6.电流检测既不是高端也不是低端,用负端。利用I*Rs产生负压抵消DAC输出的正压,由运放+TIP41构成反馈环,使得两电压之和始终=0。即-I*R+DAC输出=0
即 I*Rs=DAC   ==>  I=DAC/Rs

楼主:
谢谢sharks

对于第6点,还不清楚
我画的图对吗?

网友L:
不要用 TL431

用 LM4040-3.0,最小工作电流 0.1mA,固定电压,不用电阻
431 还有稳定性问题,旁路电容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用在这里麻烦
3.5mA 恒流源用什么恒流二极管不可能的,精度太差
LS 那个图,R2 干什么的?运放电流怎么考虑的?

网友L:
运放电源应该再高些

100ohm * 16.5mA = 1.65V
剩下给 VGS/VBE 的不超过 1.3V,什么 MOSFET 也不行,达林顿管也不行
即使100ohm改成50ohm(再小可能对精度不利了),也只剩下2.2V,MOSFET 低温下还是不够(达林顿管够了)
运放用5V,MCU用3V,应该不是问题

必须用3V电源,也可以用高增益三极管(非达林顿,增益>500),你这里精度要求0.5%,够了,不过采购可能不容易

普通三极管β保证150的也有,MCU测温度应该不难(或许有内置的),根据温度、β值补偿一下IB也可以解决

ADR421挺方便,不过那个J-FET实在难买,而且那东西离散性大,脆弱,用产品里实在没底

不知LZ这个温度范围、本安之类要求如何。俺也在做4-20mA变送器,多多交流啊

--------------
运放我用的是 OPA335,失调 6uV 以下

楼主:
回赤铸

36楼的图是根据sharks的第6点说明画的,目的是将电路中所有的耗电都包括进V/I变换的反馈环内,具体看35楼

1:运放,MCU统一用3V方便,不用TL431了,改
2:如果36楼的图正确(电流负端检测),那就不用3.5mA的恒流源
  原打算用个3.5mA恒流源(有飘移没关系,准备用个电流高端检测做反馈,飘走的部分由"可挑恒流源"补上)
3:MOSFET不行就用普通三极管(其实根本不必用MOSFET,我是自做多情)
4:关于本安之类的还不清楚,我业余搞的

网友K:
两线制原理

   下面的图是我的设计V/I变换部分的简化,简单说明原理:
   ADC输出0.4-2V电压,转换成4-20mA。
   分析负反馈过程:若A点高于0V,则运方输出变高,Re上电压变高,通过Re的电流变大。相当于整体耗电变大,通过Rs的电流也变大,B点电压变低(负更多)。作用的结果是将A点电压拉下来。负反馈的结果是运放虚短,A点电压=0V。
   电源负和整个便送器电路之间只有Rs、R2两个电阻,因此所有的电流都流过Rs和R2。R2上端是虚地(0V),Rs上端是GND。因此R2、Rs两端电压完全一样!相当于R2与Rs是并联起来作为采样电阻。当然,如果取R2>>Rs,基本上R2影响不大。

   输出电流推导:
   因为R1右侧虚地(0V),电阻R1上电流       I1= VDAC/R1
   因为运方虚断,I1全部电流经过R2,有R2电流 I2=I1=VDAC/R1

   R2两端电压 V2=-(R2/R2)*VDAC
   由上述分析结论 Rs两端电压=R2两端电压,即  Vs=V2
   有Rs上电流 Is=R2*VDAC/(R1*Rs)
   取R1=R2,有Is=VDAC/Rs

   因此,若取Rs=100欧,当DAC输出0.4-2V的时候,总电流4-20mA.
   R2电流其实会造成误差,但是上面分析了R2与Rs两端电压一样,相当于并联在Rs上,降低了Rs。误差只是个固定比例系数,可以通过校准完全消除。

网友M:
哈哈~~~10楼的电路估计到时要喊救命了~~~

网友K:
帖子太长了,我准备单独开帖详细讨论两线制原理

    这东西曾经是变送器厂家的“机密”,就像当年“485自动换向”一样,其实没什么难的。

网友N:
呵呵好啊,等着楼上开贴!

网友K:
我准备花一周时间好好写一个帖子

   保证精彩,敬请期待!

网友M:
搬个床等待sharks的"xx式"开讲~~~

楼主:
严重支持

到时热烈回贴

网友O:
先做个记号,回来看

网友(2008-01-02):
sharks 看样子是搞仪表的啊

^_^

网友P:
建议

这类系统一般对电源的稳定性、纹波、静态电流、精度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建议还是用基准加运放放大的方式实现电流吧!另电流调节部分好象有问题,不过没看明白意图,不好下结论。

网友Q:
泼些冷水

两线制除了要求电路的工作电流<4mA外,还要求电路的工作电流非常稳定。所以不宜含有数字电路如AD、DA和MCU等。如非要用,那么需要一个稳定可调的4mA恒流源+并联稳压,也就是要用类似431把数字电路有时省下的电流吃掉。
在这种情况下精度优于0.2%的4mA恒流源,嘿嘿不好搞

网友J:
回51楼,

 不知所云!

网友R:
你看看我们的传感器控制电路~~!!

相敏解调MXT002
  资料  http://www.hj-ic.cn